[工仪] 给改装的中兴ZXD2400电源升级固件

楼主(2023-01-15):
2017年组装的电源固件有点老了,3.16版本,升级下3.18版本。3.18版本修改了些小BUG,比3.16多了自动校准故障类别,增多自检项目,AH统计支持菜单内清零。

下面上步骤,先拆下数控小版,给小板焊接3根排针连接stlink用

安装烧录软件

设置烧录芯片与方式

加载固件

烧录

烧录完成,试试精度
电流误差50mA,校准下

校准完成,误差6mA

完成,有时间改个4代套件玩玩

网友:
眼馋zx2400很久了,原来雪花铁壳的价格还是很好的。现在价格太感人了。

网友A:
这货只要开机,风扇就特别吵,太烦人了

网友:
这个套件不错,还有固件可以升级。

网友:
可调电源的走起

网友:
谁家的套件?

网友:
这个套件不错,

网友:
这个套件不错

网友:
数控的好是好,就是坏了不好修。

网友:
这电源价格炒上来了

网友:
固件都能随便拿到了?不知道会不会被抄

网友:
套件还给升级固件,良心了~

网友B:
价格太高了,心仪已久

网友:
好东西玩出花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只要开机,风扇就特别吵,太烦人了

用四代板子可以把风扇速度降到10%以下或者轻载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太高了,心仪已久

已经不高了,二手4.3电源也就200左右,改装套件200左右,如果要好看再买一个铝合金外壳套件也要2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