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烧坏的公牛插排

楼主(2023-01-15):
装修时用的一个公牛插排,带云石机的时候突然无输出,现在有时间了拆修下

先拆解插排

发现开关塑料有点融化

拆开关,发现触点已经OVER

找个船型开关替换掉

用2.5mm线焊接

指示灯也坏了,从以前DIY的模块上拆一个led

焊接

完成

测试

安装在桌子下

搞定

网友:
我觉得大功率情况下,插排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开关。

网友:
公牛的做工还可以的

网友:
这么粗的铜线,考验电烙铁的功率

网友:
手艺不 错,感觉船型开关比按动式开关实用些

网友:
好粗的铜片。

网友:
开关上的线比其他部位要细,所以容易坏。

网友:
看起来像镀铜的。。。

网友:
公牛开关算好的。

网友:
感觉这玩意儿不值得修

低值玩意儿,不值功夫钱

网友:
你这开关也不行

网友:
没测一下开关的接通电阻,插座最爱坏的就是开关了。

网友:
这个船型开关估计很快就会over了,查查允许电流吧,云石机肯定带不起

网友:
居然有正好尺寸的船形开关,不错

网友:
用大功率的负载,开关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公牛的插座不错

网友:
淘宝有卖这种开关的,这个开关损坏应该是外部短路造成的

网友:
你这个小开关不行,寿命还不如原来的呢

网友:
不如直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