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容不怀孕也可能失效,帮朋友的老HP API4PC44电源换全日系固态输出电容

楼主(2023-01-15):
朋友的一个老机器很多年了,HP的电源365w,塞进机箱都很困难

最近他说输出部分硬盘的口几个没电了。我怀疑电容怀孕,结果拆开一看没有怀孕的。干脆都换了日系固态。挨个测试口均正常,目前测试了一个多小时稳定。

16v 1000uf用日化16v470uf代替。10V3300的用FP10V 1200代替。10v2200的用10v FP 820代替。

总共换了9个电容,很多电容藏在输出线里面,还有N多的胶,超麻烦。换了后5v输出口全部正常,估计有失效的电容。换之前是金山的电解。

此款老电源MOS管和光耦等用料不错,东芝K2611 K2698和NEC。

网友:
估计没找到问题

楼主:
为什么用东芝,st,仙童管子和NEC的光耦等高品质配件却用金山电容?整流桥也搭配纯铜散热器,很少见。应该至少上日系电解电容才对,这样搭配令人不解。。

楼主:
所有的硬盘接口换完电容已经全部正常,压力测试也比较稳定。刚拿来硬盘口就一个能用,其他的拿坏盘插上转都不转。主机还不稳定。

网友:
用电桥把换下来的电容一个一个测试下,找出真胸!

网友A:
用电桥把换下来的电容一个一个测试下,找出真胸!是个好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桥把换下来的电容一个一个测试下,找出真胸!是个好建议。

金山的电解拆下后直接扔了,懒得测了。

网友:
我早期一个56K外置猫就碰到过,里面最大的一颗台产滤波电容外观完好,拆下来测量变成电阻了

网友:
没怀孕就失效的,不容易发现啊

网友:
赶脚有意思

网友:
楼主的头像更有意思,突然明白了东子的想法

网友:
那么多直连的,这玩意是HP克扣人家的代工费了么?

网友:
哈哈,还好意思说用料不错?关键的电容全是低档货,够坑的了。

网友:
用了那么多年的电源,输出电容失效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也是挺有耐心的,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B:
到底是失容了呢?还是ESR增大了呢?何不探究一下……

网友:
看着不错,自己换的也是好料

网友:
楼主的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失容了呢?还是ESR增大了呢?何不探究一下……

至少必备个绿背光LCR测试仪,比没有工具好点。我换过父亲厕所阻容球泡灯电容,把自带小电容换成拆机电源大的,频闪减少很多有利于护眼,只有手机摄像头能看出点频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失容了呢?还是ESR增大了呢?何不探究一下……

对金山,金福康这些台系电容很反感,换下来就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