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阳了,然后各种不争气的东西组团接连来坏,修了这样修那样:主板怪故障

楼主(2023-01-15):
这个是日夜不间断开着的小主机,突然一天早上发现特么余温都没了。怎么试都没法启动起来。
后来研究发现,频繁插12伏电源,连续拔插十次八次可能会有一两次可以开机,这就怪了。
再研究电源部分,发现12V插座通过一个PMOS再给主板供电,在12V插座插入12V,无论能不能开机,MOS都正常输出12V。
这时我发现,在MOS的输出端 B 电接12V,则百分之百能开机。于是我尝试把A和B点短接,依然需要拔插十次八次才能开机。
这个MOS不知做什么用的,肯定不是防反接,因为折腾过程中接反了一次,电流直接短路。

网友:
那就把A断开,插座直连B点使用

网友:
是呀!有时候真的不走运

网友:
没原理图,不知道作用,修起来很麻烦啊!羊了注意休息,别折腾啦

网友:
是不是有把主板砸了的冲动?

网友:
羊了就多休息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重症?是不是需要进ICU?

网友:
怎么能用就怎么改呗

网友:
换一个试试呗,坛友应该手头都备了点零件的吧

网友:
检查一下PMOS管的G极是不是低电平

网友:
打发时间也好

网友:
插座直连B点使用

网友:
没原理图不好修复

网友:
我也是,最近经常坏东西,电脑坏了手机也坏了

网友:
找不到PDF,不知道从哪来到哪去的话,很难维修。当然,老司机除外。

网友:
阳完了,是我们反应慢了?

网友:
图都画出来了

网友:
查mos管的控制极有没有电压,没电压就查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