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 德生CR-200收音机的版本与控制分析

楼主(2023-01-15):
网上找到另外两个版本,07年早期版本变压器单输出方便改单锂电,另一个双输出不带空ic焊盘,我手上这个双输出带空ic焊盘。TB2132FNG覆盖航空波段,逻辑分析仪抓了下波形,方便日后自己外加控制,稍有些麻烦,和我以前接触到的都不太一样。
控制板电压和调谐电压:
VCC 6.0V
VDD 2.7V
POWER 2.2V
TB2132 3.0V
CH1(56.25MHz) 1.320V
70 3.257
88 5.891
CH5(91.75) 6.440
108 9.246
以下为二倍频
Z1(118.75) 1.047
Z7(166.75) 4.439
CH6(174.75) 5.018
CH12(222.75) 8.845

网友A:
费那个脑筋分析干嘛,人家认可你吗?你又不是德生公司的

网友:
这个厉害,看不太懂。

网友:
好像是专业的东西,离普通用户有点遥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费那个脑筋分析干嘛,人家认可你吗?你又不是德生公司的

我想自己控制,原机电视伴音步进一个频道。

网友:
收音机没时间玩。

网友B:
为了好奇几天,随后就闲置的航空波段的“窥听”?

网友:
好像是专业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好奇几天,随后就闲置的航空波段的“窥听”?

确实,也不全是,试试效果,给喜欢的人提供一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CR100我有

100和200不太一样,和1000类似

楼主:
电源基本弄清了,程序静不下心来写,时序类似sanyo CCB。变压器桥式整流后经7806稳压至6V(VCC),一路稳压至3V经电子开关给TB2132FNG供电,一路经电子开关串二极管给CD1622CB供电,一路串二极管USB输出,空载电压5.5V。电子开关由POWER控制,高电平开机。VDD应为时钟后备电源。

楼主:
切断控制板电源VCC,加电阻强制开机,硬件已就位,明天试软件。

楼主:
忙了一晚上终于出声了,我用的arduino shift out 下降沿有效,时钟默认低,数据在时钟低时改变,原机程序时钟默认高,数据在时钟高时改变。测试,显示忽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0和200不太一样,和1000类似

别搞成砖头了。

楼主:
查了下SPI总线传输的4种模式,应该是模式3。
https://www.cnblogs.com/gmpy/p/12461461.html
FM手动搜台实现,暂时这样吧,准备过年了。
CH7(182.75MHz)是两个本地台的混音,87.5+95.3=182.8,另外70.0镜像接收91.4也很清楚。
附上arduino程序,程序比较粗糙,感兴趣的坛友帮忙优化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搞成砖头了。

还好,这种东西只要电源不接错不会有问题。曾经RadioShack Pro-405测稳压块输出电压时,输入输出短路,显示不全,部分按键失效,伤心了。

楼主:
直接收航空,无信号噪音,有信号静音,中频输出接ICOM IC-R2,可能不匹配,信噪比太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这种东西只要电源不接错不会有问题。曾经RadioShack Pro-405测稳压块输出电压时,输入输出短路,显 ...

你是开发人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