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发动机支脚胶的更换

楼主(2023-01-15):
十几年的车了,感觉冷车启动后振动比原来要大,检查发动机右机脚明显下沉了。从tb上看了一下,这种机脚胶是液压的,比较贵。写着原厂正品贵的要460元,便宜的也要300+,而且没有任何质量保证,只保原厂件。副厂件便宜的130元,贵的180。找到一家副厂的160元,说是台湾产的,下单买了。

楼主:
换发动机脚时需要把发动机从油底壳顶起来,把车子的右侧用千斤顶顶起来到轮胎离地,方便人躺进到勾着发动机底部,再拿一支千斤顶把发动机顶起来。拆掉机脚上的7颗螺丝

楼主:
新旧对比一下

网友:
这是换了一个还是全换了?效果怎么样?

楼主:
就换了一个,这个最容易换,其它三个比较难换。从方向盘上感觉到的振动小了

楼主:
换好了,旧的机脚踏陷了高度只剩3mm左右,新机脚大概有10mm,能伸进手指

网友:
自己换的比较牛B。

网友:
冬天气温低,橡胶件也硬,老化件的缺陷被放大,我车上的也漏油了,下陷明显,先将就着,天暖和了再换

网友A:
机脚胶为什么要这么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脚胶为什么要这么贵呢

说是橡胶里边包的液压油,不是一块普通的橡胶

网友:
估计几个都差不多该换了

网友:
厉害。就用千斤顶

网友:
厉害厉害,这个都能自己换

网友:
这个能自己换的都是大佬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至少省200

网友:
动手能力,确实不一般。我可做不了这大工程。

网友:
機腳膠托對發動機的震動影響很大的

网友:
建议其他都一起换了,否则新的这个寿命也大打折扣。
另外副厂件搞不好真的就只是一坨橡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