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NVME 2262en 进不了ROM状态

楼主(2023-01-15):
各位老师,我有两个nvme 2262en主控板,无论有没有缓存和闪存颗粒,一律进不了rom状态,不显示1024MB,只显示0MB,加焊过主控无济于事,弄不了了,特来求助。

网友A:
咸鱼18块的那种吧,它过了回流焊,你这主控我目测歪了,而且ROM孔旁边有一颗滤波电容两个电阻也飞了

网友B:
我怎么感觉你这主控 看上去是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你这主控 看上去是歪的

我也发现了,所以提高到350°C加焊了,可能拆ssd的人把主控移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18块的那种吧,它过了回流焊,你这主控我目测歪了,而且ROM孔旁边有一颗滤波电容两个电阻也飞了 ...

是的,补焊一下

网友A:
我觉得可能要买个钢网重值一下,里面估计有连锡

网友:
2262EN是很脆弱的主控,吹爆的可能性是极大的。我手头有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能要买个钢网重值一下,里面估计有连锡

有卖2262en钢网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卖2262en钢网的吗?

之前在闲鱼有看到过,这个报错我在一年前搞62en的时候因为颗粒连锡也出现过,主控都歪了,估计下面也连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卖2262en钢网的吗?

原来闲鱼有卖的,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不算便宜,50大洋。

网友:
植锡、风枪考验个人技术,正常情况不可能歪,歪就是连锡,重头再来,锡植完也要用显微镜一个个点检查一下

网友C(2023-09-04):
楼主后来修好了吗,方便告知一下怎么修好的吗,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刚买回来时插主板上能认1G,拖完锡插主板啥都不认了,插JMS583上反而能认0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后来修好了吗,方便告知一下怎么修好的吗,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刚买回来时插主板上能认1G,拖完锡插主 ...

你先ROM看看能不能认,还不行的话可能你托锡的时候掉料了

网友:
多测试几次看看,不能认可能是工具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