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路灯光控开关AS-20,三极管款电路分享

楼主(2023-01-15):
一连买了几个光控开关,拆开看看,使用方案是不一样的。
现在宅家里没事,昨天又拆绘一个,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分享给大家,祝愿大家小年快乐!

楼主:
大家看看,555的电路图和Y1(8050)三极管的,有什么优劣比较?

网友:
555的电路便宜.

网友:
这个电路看着挺简单的。

网友A:
光控开关比较简单,多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控开关比较简单,多少¥一个

¥4-12不等

网友:
这个图纸画的不错

网友:
电路图画的不错

网友:
光是光控,对家庭适用不大,应该搞个声光控的

网友:
喜欢这种有电路图的,即使不用,也喜欢看看

网友:
会画电路图就是厉害,分挣的真多

网友B:
第一个AS20我也买了,感觉开灯太早关灯太晚,要怎么改?

网友:
应该是库存的了

网友:
555   用过比较多,便宜稳定切应用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AS20我也买了,感觉开灯太早关灯太晚,要怎么改?

把105电位器改为205,或者把串联的电阻改为1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AS20我也买了,感觉开灯太早关灯太晚,要怎么改?

555的那个,就把光敏电阻上面那个100K的改为500K-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