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14年老车仪表盘按键失灵自己换微动开关

楼主(2023-01-15):
开了14年的老车,突然(小里程/总里程)按键失灵,判断是微动开关坏了。4S让换整个仪表,自己觉得明年换车不想投资了,自己修吧。
下面直接上图:

拆下仪表盘。大卸八块!

找了个差不多大小的微动开关换上,虽然比原装高一点,但是能用。

装好一切正常!省下几百

谢谢围观!

网友:
很好动动手又省出几百了

网友:
啥车居然用这种微动?不是车规级的东西啊

网友:
一元解决问题

网友:
我那破车要把指针拔下来才能拆出PCB板,也是鈤了狗了

网友:
14年的车不老吧,还是壮年期。

网友:
好像好多车调AB里程、清零的按钮都是微动吧,我前后2辆车手感都像微动

网友:
修的好,点赞

网友:
车上的微动开关一般是不容易坏的。

网友:
微动开关型号很多

网友:
今天上午还用风枪给朋友的遥控器钥匙更换了2个坏了的贴片微动开关。

网友:
居然用的是这种微动开关

网友:
好像是东南的菱悅,这个仪表盘的线路板是手工画的吧?看到那个微动开关,还有那大电阻。。。。。。
别人是要做百年精品,我们怎么便宜怎么来
国内这些车企不行很多时候真的要从内部找找原因

网友:
好奇你是咋拆的仪表盘呢?

网友:
这个微动使用的场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