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盒子3s mdz19aa默认第三方桌面、系统精简

楼主(2023-01-15):
       时至今日,小米盒子3s的性能依然够用,后出的4系列,感觉没啥本质上的提升,自带的桌面对于老年人来说,十分的不友好,换掉是必须的,精简去广告也是必须的

具体步骤:

1、恢复出厂设置,我是更新到最新版本

2、U盘先安装当贝桌面【建议用老版本,新版本花里胡哨的】,在自带桌面里打开 小米盒子设置→账号与安全,开启adb调试

3、双头标准大口USB线连接盒子和电脑,安装豌豆荚,打开豌豆荚为盒子安装驱动程序【晶晨的线刷工具USB Burning Tool也可以装驱动,安装过程中会自动安装驱动,但win10比较麻烦,自行度娘吧】、在盒子上确认权限

4、下载Debloater,link2sd

5、打开Debloater,左上角按钮读取盒子app,用link2sd查看软件对应的位置和包名

6、勾选要禁用的软件后点击左上角apply应用,完成禁用。务必先安装第三方桌面

7、精简列表,仅供参考,见最后图

楼主:
小米电视也可以参照这个方法

论坛在编辑的时候,手机版的图片和电脑版不能互见???

楼主:
目前,秒看电视 没有广告,清晰度尚可,感觉国内软件的尿性,用户基数大了之后,开始收割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秒看电视 没有广告,清晰度尚可,感觉国内软件的尿性,用户基数大了之后,开始收割
...

其实,91看电视hd 1.3.0版本也没有广告,而且源多,真高清,只是交互界面不友好

网友A:
喜欢简单的那种操作,使用方便,没用的功能越少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简单的那种操作,使用方便,没用的功能越少越好。

厂家不愿意,要吃饭赚钱

网友:
国内软件的尿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不愿意,要吃饭赚钱

通过这种方式赚钱,早晚都会出现发展瓶颈。

网友(2024-10-09):
还电视一片清静。

网友(2025-05-26):
这种只是禁用吧,并没有删除。
网上有比较麻烦的那种刷国际版是不是可以真正精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