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Intel SLC JCNE1搭配几款USB2.0主控测试

楼主(2023-01-15):
手里有个金士顿SF2281的板子,打算做一个16贴JCNE1的SLC固态,于是就从方老板那里买了一板18个JCNE1,剩下两个打算贴个高速2.0 U盘

JS29F16B08JCNE1这个颗粒坛里不少大佬玩过,自己也买过好几次,搓过一个双贴903能够读写200M/s,用来存放重要数据,并且体质普遍很好,基本上是个位数的坏块,运气好可以摸到0坏块的

1. SM3257ENBA+JCNE1
慧荣的经典2.0主控,主要支持一些2D的SLC/MLC/TLC,其实一直想要G2版型的3257,然而已经没货了,现在只有这种通用版型的3257,并且还是ENBA版本,对一些老颗粒的支持不太行。之前坛子里大佬说这个主控绝配是牙膏的SLC,这次贴一片JCNE1看看
SB1 SB4 SB8全部留空

打开开卡工具,可以匹配到合适的固件,但是点击开卡是FlashID not Found in DBF database,于是就编辑flash_3257ENBA.dbf
找不到89 68 20 27 A9 00,但是有M73A镁光版本的2C 68 20 27 A9 00
[url=home.php?mod=space&uid=3057940]@[/url] 2C 68 20 27 A9 00 28 00 03 01 82 06 00 2A 2A 3F 54 00 00 00 00 00 00 60 60 21 21 21 2F 2F 2F // Micron MT29F32G08ABAAA L1120 25nm SLC M73A

众所周知镁光和牙膏的参数基本上都通用,把这行复制到Intel那段里面,第一个2C改成89:
[url=home.php?mod=space&uid=3057940]@[/url] 89 68 20 27 A9 00 28 00 03 01 82 06 00 2A 2A 3F 54 00 00 00 00 00 00 60 60 21 21 21 2F 2F 2F // Intel JS29F16B08JCNE1 L1120 25nm SLC M73A

然后重新开卡提示Flash can not support DDR这个颗粒本身是支持DDR的,但开不了DDR可能是参数或者板子的问题,关掉Force DDR可以成功开卡。
2个坏块

然后测个速,没有DDR当然是拉跨:

跑圈顺利通过,读25写22

AS SSD写入低一点

2. CBM2199E+JCNE1
一般用于配黑片的主控,但配上SLC和MLC正片速度也不慢,上限很高,这里用的支持4CE的28pin版本
R1跳线要贴上,使得VccQ=3.3V,否则不认F
焊上之后颗粒发烫不认盘,于是用绿油挡掉板子的25-28、45-48脚,重新焊接后轻松识别并开卡

ECC1就满容量了

默认参数下读写均为21M,速度比3257ENBA略慢,然后给颗粒超频,R/W Cycle默认是33,直接拉到20:

顺利完成开卡,跑圈轻松通过,比3257快那么一点点,读写26

然后继续超频,拉到最低的16,此时读写能达到33MB/s,但是跑圈会掉盘,于是降回20了

3. AU6989GTC+JCNE1
焊上去之后也是颗粒发烫,上绿油之后仍然发烫,放弃

楼主:
最后是留了芯邦的那个

楼主:
最近又用手里的余料搓了几个U盘

金士顿自封7THL配3267AE,读110写13,缓内写入60
从一个黑胶安国GTD的盘里拆出来的颗粒,刚入坑的时候拿来练手上了芯邦,写入速度5M,搬到3267上面可以成功开启土狗

然后用金士顿2281板子拆下来的L84异步颗粒双贴3267
无论怎么搞都说Flash cannot support DDR,一查这个颗粒是异步的

网友:
活在2013年

网友A:
如果917能开也不错,又便宜又有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917能开也不错,又便宜又有速度

手里已经有903和3267ae配这个颗粒的盘了
917我是真不想再用了便宜是便宜但是bug不少

网友B:
"用来存放重要数据",我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来存放重要数据",我笑了...

有什么问题,重要数据不都是多重异地备份,SLC颗粒的U盘只是其中之一还有NAS、刻录光盘等等

网友:
太能折腾了

网友C:
金士顿标7THL我都是贴的1ce版2199,贴3267太亏了

网友D:
多谢楼主分享这些东东,正准备着手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楼主分享这些东东,正准备着手研究一下。

你这是正准备跳坑

网友E:
水平很高啊,虽然是2.0的版本,也玩出了花样,关键是slc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平很高啊,虽然是2.0的版本,也玩出了花样,关键是slc值得折腾。

SLC可折腾的地方很多,2.0 3.0 sata的主控都能上,关键是速度傻快傻快的

网友F:
在老站搞活动弄了一堆主控板,买了JCNE1和HCND1用IS903、SK6221各做了两个32G的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老站搞活动弄了一堆主控板,买了JCNE1和HCND1用IS903、SK6221各做了两个32G的U盘。 ...

自己其实老早就注册了,但是自己好多年没来看,去年在家闲的没事干才回来的
903 6221都比较难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士顿标7THL我都是贴的1ce版2199,贴3267太亏了

但是那个片片读取速度确实是挺快的

网友:
玩过要挑脚,不敢碰这个颗粒了

网友:
手里有几个3257EN BB 同样开不了DDR.卖家说3.0的板子才支持DDR..但是手里另一个3257EN  AA加H8CND1可以开DDR

网友:
想知道这个3257EN BA 的板子能不能直接换上3257EN AA的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