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声歌悠扬DS-02 网红K歌 麦克风

楼主(2023-01-15):
朋友的,报废了,拿来给我拆解。
测试一下连接电脑没反应,可能是主控烧坏了。
【右边的“喜阳阳”U盘 DIY过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5328-1-1.html

背面

拆开

拆出主板

主板特写

主控芯片,经过检查已确认挂了

运算放大器,放大话筒信号

可能是音效芯片

话筒头,红黑线接到电脑集成声卡可以使用,灵敏度还不错。
给台式机用,贴在显示器后面也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

楼主:
电路板主控挂了,改造价值不高,可以扔了。
最后喜提金属外壳一个,这外壳不错,果然是烟灰缸的好苗子。下次用来给DIY的设备当外壳。

网友:
这壳子,改成移动硬盘盒可行?

网友A:
有点想古董,又不是

网友B:
主控挂了,只能拆件用了。

网友C:
想不到里面这么复杂。

网友:
拆件备用东西增加

网友D:
盒子不错,金属压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想古董,又不是

貌似2014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挂了,只能拆件用了。

运放芯片,电容可以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盒子不错,金属压铸的

壳可以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不到里面这么复杂。

官方的软件界面就是,电脑声音音量,话筒输入音量,监听音量,混响大小,话筒7段均衡。

网友E:
咪头是什么类型?电容,还是动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咪头是什么类型?电容,还是动圈?

麦克风是电容的。(自带声卡,采样率不高,只有41Khz,不是48伏幻象电源那种)

网友F:
电容麦一般价格不便宜,这板子网上没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麦一般价格不便宜,这板子网上没有吗。

这个不值钱,我朋友2014年159块买的。

网友G:
乱七八糟的没用东西又增加了

网友H:
主芯片一个角成那样了,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乱七八糟的没用东西又增加了

这个麦确实感觉做工不怎么样,坏了之后,我朋友换成百灵达UMC202HD声卡了,79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芯片一个角成那样了,没救了。

反正插电脑没反应,电流卡在0.4A,芯片有点发热。耳机孔无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