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群晖DS920+配置链路聚合失败

楼主(2023-01-15):
今天在DS920+做双网口汇聚时出现“创建IEEEE 802.3ad 联机失败”,百度基本没有解决的办法,各位有没有碰到过又实际解决的办法?感谢!
NAS开启动态聚合,openwrt也是开启动态聚合,但NAS就是显示联机失败,删除重建还是同一问题,改用静态聚合,能显示双倍,但实际测试还是单倍的速度。配置与问题如图所示。

网友A:
兄弟,白群的话找客服。
我是白群1513+比较老的一款型号,扩展不出万兆。现在7.1系统,思科c2960L和C2960X链路聚合都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白群的话找客服。
我是白群1513+比较老的一款型号,扩展不出万兆。现在7.1系统,思科c2960L和C2960X ...

刚买的白群,你的1513客服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