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一台烧坏的32吋长虹液晶电视机

楼主(2023-01-15):
        一台长虹32吋液晶电视机,通电指示灯不亮,判断是电源部分损坏,拆开电视机一看,烧成这个样子了:

        放大一点看看:

        用刷子扫除烟尘,可以看得清楚一点了:

               检查次级12V电路,发现两只整流二极管中有一只击穿。判断是二极管击穿后使电源过载,开关管击穿,…………
        既然这个样子就没必要恢复原电路了,用电源芯片5L0380R来修复电源。

        用热风枪吹下损坏的元件,在开关管处钻一个3mm的孔:

         装上5L0380R,拧上3mm的螺丝,连接电路:

         启动电阻用的是470KΩ的,图上没有焊接。通电,测量+12V只有5V左右,5L0380R供电脚③的电压在12.5V左右抖动。

        怀疑是启动电阻阻值偏大了,换上这个试试:

        怎么有一股糊味?
        测量+12V,我的天!竟然升到了25V!取下电阻,测量,竟然是15KΩ的,原以为是150KΩ的!粗心大意要不得啊,怎么不仔细看看,或者测量一下呢?
        仍旧换上470KΩ的电阻,还好,+12V输出电压仍然是5V左右,应该没有损坏别的元件。

        是不是这个芯片性能不良呢?
        由于没有5L0380R了,换上一块功率更大的芯片1M0880,连接上电路,试机,+12V输出电压仍然只有5V左右!

          看来应该是电路中还有别的元件损坏了,取下这个贴片光耦,测量发现③④的光电管开路了:

        光耦失效,电源芯片接收不到反馈信号,保护电路动作,使输出电压降低。

        没有贴片光耦,就用这个普通的817代换它,剪短引脚,弯折后焊上:

        启动电阻仍用470KΩ的,检查一下,无误,通电,+12Ⅴ正常了。上机试验,通电后按待机键,光栅正常。

        觉得5L0380R有点冤枉,于是又换上去试试,+12V输出只有2Ⅴ左右,看来确实损坏了!

网友A:
25V其它电路估计损坏的差不多了

网友B:
啊这,移花接木,心脏搭桥

网友C:
焊的都叠罗汉了

网友:
你这25V没把后级电路一波带走?

网友:
5L0380R是个什么管子呢?

网友:
六脚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最怕的就是插上去后有焦糊味

网友:
这个搭棚焊,有点胆机的意味!会动手的就是历害,牛牛牛!

网友:
心脏搭桥手术啊

网友:
厉害了,懂原理,动手能力还那么强。我只会换电源板。

网友:
手术很成功,也很高级。

网友:
这顿操作看傻了我,初级端居然可以这样移花接木。第一次1M0880测试你用的是220K启动电阻所以输出只有5V。

网友:
楼主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内循环经济运作

网友:
这是搭桥加人造血管啊,真牛

网友:
还是外接个12V电源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V其它电路估计损坏的差不多了

没有,只有几秒的时间,算是运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这,移花接木,心脏搭桥

对付损坏元件比较多的故障,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的都叠罗汉了

只有一个芯片和电阻,外加4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