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琢美3000 线圈损坏

楼主(2023-01-15):
琢美3000的电磨用着用着突然就不工作了,拆开来发觉是通病,其中的一个线圈的线头掉了,和触点没有接触了,由于那个线的长度刚刚好,我是没办法再卡进去的,而且断掉的是内册的线头,尝试想退一圈出来让线长一点再卡上。结果扯线的时候把漆包线扯断在线圈里面了,我又不想把所有的线解开了再绕回去。
寻思着要么再买一个现成的线圈。查了下资料,这个线圈和琢美200以及300也都是通用的。但是因为这两个型号很多都是110V的,我就不确定了,这个是110/220V的电压控制是在线圈上,还是在后面开关上的?如果是开关上我买任何一个垃圾货的回来搞下就都能使用了。

网友A:
找一段漆包线接上就行,注意绝缘别和转子摩擦,浪费那钱干嘛

网友B:
早几年就知道有这个通病,所以提前用704硅胶固定了一下。大约一个月前也有坛友发改进帖,你没看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几年就知道有这个通病,所以提前用704硅胶固定了一下。大约一个月前也有坛友发改进帖,你没看到吗? ...

我是当时急着用,就直接买了个二手电磨的先用着了。
坏掉的是最近才想起来找时间修的。704胶也买好了,结果拆开后发觉接不上去。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段漆包线接上就行,注意绝缘别和转子摩擦,浪费那钱干嘛

你说这个倒是提醒我了,可以试试看用铜丝接上后绝缘处理。再配合704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