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前两天电脑蓝屏问题,今日解决了!

楼主(2023-01-15):
前两天电脑时不时蓝屏,重插拔显卡和内存后没效果,今天又蓝屏了,测试硬盘没有坏道,但是crc错误很多次估计是重启造成的没太关注这一点,这个硬盘是捡的不识别的固态硬盘开卡修好的!今天重启后主板提示那个了!找不到硬盘了,重插拔硬盘问题解决,估计是硬盘线接触不良造成的!专家给分析分析,硬盘crc错误是硬盘电源线问题还是硬盘数据线问题?按电源重启会不会造成crc错误?

网友A:
大概率硬盘本身问题,换个吧,之前我拿的三星250G固态也是这个现象,换了几台机器实验,都是不定时蓝屏然后重启找不到硬盘,只有关机才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硬盘本身问题,换个吧,之前我拿的三星250G固态也是这个现象,换了几台机器实验,都是不定时蓝屏然后 ...

我这个以前是不识别硬盘重新开卡修复的,里面是黑片!我再试试几天看看效果

网友:
我遇见的基本上都是硬盘数据线问题 而且 基本上都是技嘉带的数据线 微星和华硕都没问题

网友B:
电源也有可能问题滴

网友:
基本上使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有问题,但接上硬盘会蓝屏,只能更换对应的线来排除。

网友:
如果是数据线没插稳还好,如果硬盘本身问题,那就不太好了。

网友:
应该是固件又暗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也有可能问题滴

也可能电源相对这盘功率不足,但换盘即好

网友:
楼主手气好呀,
能撿到固态盘,
我怎么撿不到呀 !

网友:
备份数据,换盘吧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抓紧时间备份数据最重要。毕竟对比HD硬盘可通过屏蔽隐藏问题所在区域后恢复使用,而SSD可就不太好判断和处理了。自己一块Micron2200现象也是偶尔蓝屏,重启甚至冷启动后无法识别,发生频率越来越高,最后只能换掉。装入NVME硬盘盒,正常时三个多小时的错误检测也测不出问题所在。

网友:
楼主放个SMART截图

网友:
还会蓝屏的

网友:
也遇到过crc问题,换线,换接口都不解决,换电源,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抓紧时间备份数据最重要。毕竟对比HD硬盘可通过屏蔽隐藏问题所在区域后恢复使用,而SSD可就不 ...

确实缺少稳定的办法

网友:
还回蓝屏!

网友D:
   那就是数据线里的针脚氧化接触不良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数据线里的针脚氧化接触不良了呗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插头里面没镀金或者磨损或者灰尘

网友:
感觉还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