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电动牙刷坏了拆出来看看

楼主(2023-01-15):
@baoshizhi 应该是小米t300
用了一年多突然就按了没反应,充电灯亮。以为是电池坏了买了个电池换上去还是不行  充电有亮灯按了没反应拆开看到电机进水了防水胶烂了,主板亮亮没看到坏点。电机直接用5v充电器插上去有反应会震动应该没坏。现在怀疑板有问题。或者开关坏了麻烦大佬看看哪里坏了

网友A:
进水了?轴承都锈了

网友B:
看着板子也水浸了,不好办了。

网友C:
什么工作原理? 左右来回摆动  还是前后伸缩移动  ?  不能是旋转吧?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工作原理? 左右来回摆动  还是前后伸缩移动  ?  不能是旋转吧?

现在的电动牙刷都是摆动电机。

网友:
声波的应该是震动电机

网友D:
比飞利浦的还要贵20.

网友E:
一直用的欧乐B,感觉还好,转起来嗡嗡的特别声音大

网友:
号称无线充电,其实是感应充电,电磁感应转换。

网友:
小米看来防水不行,我一把力博得,用了六七年了,防水还杠杠的。

网友:
一般防水不好的牙刷  一年过保基本就进水

网友:
电动牙刷防水不行容易死,几个飞利浦的就这样去了

网友F:
买电动牙刷的都是些什么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水了?轴承都锈了

是的,进水了。应该是产品防水做得不行。反修过一次,换的新的也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板子也水浸了,不好办了。

这个板表面有一层薄薄的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飞利浦的还要贵20.

算上今年应该是三年前买的了,以前小米家的东西买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用的欧乐B,感觉还好,转起来嗡嗡的特别声音大

听说不错。没用过,没遇到合适的价格。现在换的飞利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电动牙刷的都是些什么人?

打工仔。牙齿不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