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数字表,指针表测量电吹风电机线圈阻值

楼主(2023-01-15):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试了几块数字表,感觉正常的时候,就是二三百欧姆的阻值,转动电机叶轮有时候也能保持几百欧姆的值,但是,有时候会出现测量出几K甚是十几K以上的阻值情况,此时,反复转动叶轮都不会回到几百欧姆,切换手动量程也没用!但是,此时你接到指针表上它就还是二三百欧姆,而且指针表,不管怎么测,怎么转动叶轮,结果都是二三百欧姆!
要说转动叶轮过程中引起测量结果跳变可以理解,但是叶轮停止转动,数字表读数却还是不对,有点不好理解,这个情况是较大概率的发生,也不是每次都这样。

破案了!反复实验,最终发现是碳刷后面的接线位置接触不良!(原因是之前做过浸水实验,所以接触位置生锈了,叶轮转动时,碳刷弹簧震动导致接触不良)
当出现接触不良,数字表测出较高阻值时,换到指针表测量就正常,然后再换到数字表,数字表测量也正常了!怀疑可能是指针表电流比较大的缘故!认为触碰碳刷接线位置,数字表有非常明显的反应,相比之下,指针表也有反应,指针也能看出摆动,但是明显没有数字表反应明显!说白了,这种潜在偶尔接触不良的问题,数字表有一定概率能发现隐患,指针表可能很难看出问题!

网友:
这不上示波器?

网友A:
可惜你这么多表了,测量一台设备的参数,就得知道这个设备的大概原理。这是串激电机吧,在碳刷两端还并有电容。电机本身还能发电,转的时候有感应电动势,会给电容充电。就可能造成测量的不是线圈的直流电阻了,指针表和数字表测电阻的方式不同。读数可能就不同了。
你可以试试放电后测量。

网友:
看你的表应该是内行

网友:
串激电机的磁性材料中应该有剩磁。

网友:
把电机肢解研究

网友:
楼主属于没事找事型的

网友B:
此时你接到指针表上它就还是二三百欧姆,而且指针表,不管怎么测,怎么转动叶轮,结果都是二三百欧姆!
错,
是指针表的灵敏度太低,
怎么转动叶轮?
你试试将它转到10000转/分,再看看指针表的针会有什么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你这么多表了,测量一台设备的参数,就得知道这个设备的大概原理。这是串激电机吧,在碳刷两端还并有电 ...

有碳刷是不是还有接触电阻

网友:
实践出真知,学习了

网友C:
应该是直接从线圈上测量,不要经过碳刷

网友:
学习了,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指针表电阻档各档的测量电流是不同的,从几百微安到近百毫安不等,数字表电阻档测量电流很小一般只有微安级,电机的碳刷与换向器间存在有接触电阻,这种接触电阻在通过小电流时是不稳定的,只有通过较大的电流时可以忽略,因此数字表测量可能会出现异常的高阻,楼主用指针表RX10档测量至少有几毫安以上电流此时的测量结果相对是稳定正确的。

网友:
这是个大表哥啊还是大表姐啊,看着这些表真漂亮

网友:
好专业的设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针表电阻档各档的测量电流是不同的,从几百微安到近百毫安不等,数字表电阻档测量电流很小一般只有微安级 ...

我也考虑会不会是电流问题,指针表X100档电流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直接从线圈上测量,不要经过碳刷

正规来说是测线圈  测碳刷确实没多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时你接到指针表上它就还是二三百欧姆,而且指针表,不管怎么测,怎么转动叶轮,结果都是二三百欧姆!
错 ...

指针表反应慢的问题,我也仔细观察过,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不转动的时候,数字表测量也经常阻值很大。

网友:
有钱人 这么多表

网友:
13楼说的是正确的,测量电流大小不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