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精工电批XLS-800工厂用的电动螺丝批

楼主(2023-01-16):
朋友从工厂的报废堆里面那里拿回来一个坏的电动螺丝批,让我修,盛情难却,于是就开整吧!

这是工厂里面专门用来打螺丝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进厂打螺丝”的那种工具

看做工,批头手感很沉,接缝处严丝合密,做工不错,有可能是进口的。配套的电源个头很沉,里面应该有变压器,可能是国产的,于是开拆。

全貌图:

正面图:

背面图:

开盖后的样子:

侧面1:

档位开关的后面:

侧面2:

插电试机,发现不通电,就是没有220V电压过来:

用表测量电源线,发现电线的火线不通,检查发现表皮有个破洞,把线剪断,发现是电线这里经常弯折,造成多芯折断,电线烧断,所以不通电。

于是重新接回电线,通电试机,可以正常通电了,变压器有三个抽头,分别是低、中、高档:

电批头正面:

电批头反面:

电批头顶部:

电批头底部:

铭牌:

安装的是4mm规格的批头:

拧松端盖:

拧出端盖后的样子:

松开螺丝,就可以拿下一半的外壳:

可以清楚的看到按键开关、正反转开关:

电机细节:

通电试机,发现不转,详细检查,发现正反转开关有异常:

发现触点板松脱:

里面的弹片和弹簧不翼而飞:

正反转开关的尺寸实测1:

正反转开关的尺寸实测2:

正反转开关的尺寸实测3:

测量电机两端的电阻81欧,说明线圈是好的,应该还能转:

由于手头上没有正反转开关,只能把电机的红线接到电源的正极,电机的黑线接到电源的负极,用这个方式去测试电机能否旋转:

通电后,按下开关,电机旋转,是正转。用手旋转扭矩,可以调节扭力的大小,顺时针方向为扭矩增大,逆时针方向为扭矩减小:

拆修完毕!由于没有正反转开关,所以目前只能朝一个方向旋转,正转方向,如果想要反转,就必须焊接电线相反,即可反转。由于这个电动螺丝批是工厂打螺丝专用的,朋友用不着,哪个坛友需要这套电动螺丝批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A:
很详细的拆机和维修文字和图片,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的拆机和维修文字和图片,赞

谢谢点赞,扔个2M过来鼓励一下呗

网友B:
里面这么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这么简单啊

我也是第一次拆这种东西,以为电路板很复杂,没想到......

网友:
这是最早的有刷工具,现在都是无刷和感应开关了。力矩控制部分是比较准的

网友:
拆的详细,还有解说。

网友:
买个切换开关换上可升值

网友:
拆机欲售出。

网友:
很详细的拆解。机器做工和小日的比差距还很大

网友:
很不错的拆修教程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图文清晰

网友:
感情这玩意没一个电子元件,全是开关切换?

网友:
很早期的产品,质量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这么简单啊

都是这样 网上卖的 好多直流的更简单。

网友:
很详细 收藏学习了

网友:
搞个钮子开关装上就好了

网友:
再不还能拆了卖铜

网友:
照片很详细,做工很实在

网友:
用料和工艺都有较大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