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WDR8620 V3.1拆机换16M闪存刷padavan

楼主(2023-01-16):
    要过年了回老家,农村庭院大一个路由器覆盖不了,8620放客厅,走到前院或后院就没什么信号了,所以带了个k2p回来,屋前一个屋后一个。8620还得刷padavan和k2p组kvr,其实以我的需求不需要无缝连接,只需要在一个路由信号弱时帮我自动连另一个就行了。
    之前已经做好功课查好资料,我这8620背面标签是v3.1版本,里面主板标签是v3.0,2.4G天线焊得有点丑,焊迹都没处理,像返修货一样。不知道3.1和3.0有什么不一样,区别应该不大,照刷,按照3.0的教程,下载好别人适配好的breed和固件,这玩意和水星mac2600r的硬件除了usb和一个无线芯片的差别,其它的一样,有坛友拆过机的,8620v3是老古董7621+7615+7611,8620v2和水星mac2600r都是MT7621+7615+7615,固件可以刷别人适配mac2600r的,breed不知道是不是通用,怕进入breed的按键不一样,所以干脆选别人给8620适配的breed,起码保证按复位键能进,下载的固件基本是8m以上,原机才8m,所以得更换16m。
    接下来拿出一颗新的16m闪存,用编程器刷进breed,并拆下原机的闪存,备份提取eeprom,结果尴尬了,我的minpro-I编程器认不出这XMC QH64AHIG闪存,支持的牌子型号没有这一牌子,也找不到兼容的型号,不知道AH341A能不能认出这型号的闪存,先不管了,下载的固件文件夹有别人备份的eeprom和编程器固件,这原机闪存暂时丢一边,把新闪存焊上去,按复位键通电,有breed就简单,和k2p的刷机方法一模一样,但想刷别人备份的编程器固件时,不管怎么刷都提示固件类型不对。
    然后测试下载的几个固件,发现有的usb不能用,有的没有kvr,有的路由开机灯亮5秒就灭,开不了机,信号方面都一样,由于提取不了原厂eeprom,用的是别人备份的,5G信号还可以,但穿墙后比其它路由掉速率掉得多,2.4G就一点信号都没有,偶尔出现一个2.4名称一样的wifi,但手机显示是5G信号,经检查信道36,应该不是2.4信号,最后选中一个usb能用带kvr的固件,决定8620放屋后窗前,尽量不隔墙,k2p放屋前,关闭2.4G只用5G,目前使用一切正常,等哪天研究研究提取原厂eeprom再玩。

网友:
电力猫的走起

网友A:
空旷的地方路由覆盖应该挺大吧?

网友:
还有前院后院,雀食大

网友:
现在padavan固件哪个比较靠谱呀

网友:
TP的路由能刷的不多,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旷的地方路由覆盖应该挺大吧?

并不是,现在在老家,手机只能收到几个信号,测试多个路由器,墙对信号影响大,室外覆盖才是真大,TP886三天线的路由才是真牛逼,隔了200米还能跑30M的速度,秒杀各种双频路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现在在老家,手机只能收到几个信号,测试多个路由器,墙对信号影响大,室外覆盖才是真大,TP886 ...

对了,那个防盗网那样的会大幅度阻隔信号吗?

网友:
我用了4个刷了padavan的路由器实现全屋覆盖5G,2.4G信号能做到前后院都有,但是貌似稍微远一点到马路那边就不行了。感觉要在室外覆盖比较大的范围就不能隔墙

网友:
还有前院后院

网友:
mtk7621千兆路由固件蛮多的。

网友:
老家院真大,羡慕。我家一个842就能全覆盖,K2和K2P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那个防盗网那样的会大幅度阻隔信号吗?

我家没有防盗网,没法测试

网友:
36 是5G信道

网友:
楼主高手,感谢技术分享,学习了。

网友C:
8天线真唬人,然而99%的人都不知道4T4R手机根本用不了用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8天线真唬人,然而99%的人都不知道4T4R手机根本用不了用不到的

一般人认为天线越多信号越强,还是觉得两天线好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现在在老家,手机只能收到几个信号,测试多个路由器,墙对信号影响大,室外覆盖才是真大,TP886 ...

直接把你那几个天线爪爪加延长线,伸到房外,末端加个苍蝇拍,比啥都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你那几个天线爪爪加延长线,伸到房外,末端加个苍蝇拍,比啥都好使 ...

延长线玩过,没卵用,还好咸鱼回血了

楼主:
说说使用一天的感受,kvr真TM是个亲民廉价的组网,k2p的2.4g和5g及8620的5g的设置wifi名称一样,密码也设置相同,都是有线AP模式,用软件测试,从远处走来,手机先自动连上k2p的2.4g(废话),走近房子自动切换5g,再走近8620又自动切换成8620的5g,8620的lan口还分一条网线拉给隔壁家,目前还是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