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欧姆龙电子体温计MC-203-E拆修失败,看样子好像是进过水,电池算是白撸了

楼主(2023-01-16):
爸妈家的体温计,说是不能用了,偶带回家检查一下

背面

型号欧姆龙MC-203-E

屏和多功能开关

尾盖

带有密封圈,盖子下是电池

轻轻抽出来,最多到这里

因为被感温头的漆包线限制了

这里是蜂鸣器,提示用的

按键,表面有防水用的塑料薄片

背面有PCBA

只能看见几个电阻电容,看螺丝和左上角有铜绿,难道是进过水?!

透光看下板子

打开电池盖,电池怀孕了,钢壳都鼓了起来

拆下电池

LR1130的纽扣电池,手上只有卡尺用的,太厚

2块多撸了2颗电池,4天后到手

新电池电压

装上倒是能开机,但全显后,闪了下“Lom”

然后一直显示这个像电池的小方块,对温度没有反应

这个显示也查不到是什么情况,网上也没查到说明书或相关解释,请教一下坛友,这个显示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进水坏了,那就继续拆,把板子全部弄出来检查,只是可能就真报废了

网友A:
可能电池有个两个分压电阻,进ic检测电量?

网友:
没白撸,再买个温度计就用得上了

网友:
现在电池已经好了,没有问题,问题是在主板上,主板受潮了,要处理一下。

网友:
进过水?难道测过菊花温?

网友:
没拆干净呀,前面的探头应该是可以拆掉的,不然工厂怎么装配的?

网友:
纽扣电池漏液?

网友:
漆包线剪断后再说,主板电池漏液先修好再延长飞线

网友:
抽出主板看看,大概率救不活了。L0m感觉是温度偏低显示。应该是检测出问题了。

网友:
没测温显示LO是正常的。

网友B:
你倒是清理清洗下板子啊,贴片从新焊下,在测量下pcb走线有否断线,

网友:
没有淘宝电池不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倒是清理清洗下板子啊,贴片从新焊下,在测量下pcb走线有否断线,

,应该清洗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电池有个两个分压电阻,进ic检测电量?

嗯嗯,开始偶以为靠近电池那俩电阻是,测试和电池不通

其他能看到的电阻也不是,估计被挡住了

网友:
感觉温度计也是有寿命的,买新的吧,可能测温漂的不准了

网友:
你这个是山货

网友:
是不是温度探头有根线断了或者进水接触不好拆开看看

网友:
台湾人给我个欧姆龙耳温计,用得好好的。

前阵子不是阳里阳气嘛,想测体温开补不机,提示错误,以为没电,换电池后偶尔也能开机。

就这么折腾了好几天,最后发现是温度太低,只要放怀里捂一会温度上来了,就可以直接开机,然后就一切正常。

果然鬼子设计的东西有区域性,台湾用的应该冬天也没问题。

网友:
全拆了,洗洗更健康。这电路看着有点山寨风

网友:
洗洗板子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