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爷爷级的老插排RD284,拆开后有点凌乱

楼主(2023-01-16):
为什么叫爷爷级,真的是爷爷买回来的,忘了是什么时候买的,大概千禧年初吧,按键开关已经坏了三个,已插不紧,打算拆了把线留着备用。开后有点凌乱,是说我凌乱了

正面

背面

内部要来了,无法形容这些飞线

拆解完毕

网友:
居然没有地线

网友:
以前的老物件都这样的,陶瓷的固定件加飞线

网友:
2002才21岁,就当爷爷了

网友:
以前的插座没地线,用那么多年也不错

网友:
仔细看是三根进线。

网友:
那线应该也不怎么样

网友:
不安全,赶紧扔了

网友:
九十年代后期的插线板都这个样,差不多

网友:
开关出来的线好小好小一根……

网友:
虽然标准不一样,但质量还是没的说。

网友:
黑色嘀,基本上被蓝色地线挡住了

网友:
10几年以前雄牛的也是飞线啊,而且大部门厂子出的插排外壳都是硬塑料。一摔就裂,当时的普遍现象。

网友:
蛮好的啊,不凌乱啊

网友:
蛮好的啊,还是独立开关的,当时都是这样飞线的。

网友:
独立开关的用着方便,这种通用插口的时间长了就该换新国标的了

网友A:
天哪,那么细的线,居然没烧断,还用了那么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哪,那么细的线,居然没烧断,还用了那么多年。

天啦,那么细的线我也有,带几千瓦没问题,就是不坏,

网友:
注意看那两根线颜色,都是草绿色,以往的插排就是这样,线其实很细就是可以带几千瓦

网友:
插线板使用有点危险,应该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