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际分体式陶瓷中药煲的故障现象及维修(TONZE BJH-W300G)

楼主(2023-01-16):
一台搁置半年之久的天际BJH-W300G分体式陶瓷中药煲上电无法启动。具体现象按任何按键有声音提示,但无法进行功能选择并启动。于是乎拆机、检测,发现是阻容降压中的安规电容问题造成,测其容量已失大半,而可控硅拆下测量正常。最后登录万能的t宝,购买同容量、同脚距电容进行更换,问题解决故障修复。一例典型阻容降压的问题和故障。分享一下。

1、外观

2、拆机

3、主板

4、分解

5、安规电容

合集

6、被冤枉的可控硅

网友:
正好有零件,换也方便

网友:
要感谢万能的某宝

网友:
没有欠压保护

网友:
为啥你把龟冤枉了

楼主:
水平有限,也想有个全面的认识,不留遗憾。

网友:
原来安规电容也容易坏,总感觉它是上等品质的电容

网友:
这玩意不好用,同样的药,同样的时间,有时候煮不够火候,有时候煮过头

是所有这类产品都这样,原因就是陶瓷底部厚薄不一,而且药的吸水程度也不一样,基本上就是个电炉,它的时间你忽略即可

网友:
整过好多个大多都是1UF的

网友(2024-03-06):
没有单片机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