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2,现在2.4G下行速率只有20M左右了

楼主(2023-01-16):
用了几年了,当初办活动时买的,一直在用,最近有点问题了

现在又刷回官方系统了,宽带100M
主要是2.4G信号下午速率只有不到20M,上行速率倒是正常的25M
5G信号用电脑能看到,用手机时有时无,连上时差不多能跑满百兆。

楼主:
还没拆开看,是不是电容要换了?

网友A:
先看看周边WIFI信道占用情况,然后把K2信道固定到干扰少的,再把频宽设为40MHz,再来测试2.4G速度。
用手机近距离测一下5G信号,然后到隔壁测一下5G信号,如果很近才能搜到5G信号,那么多半是5G功放芯片挂了。我有两个K2已经挂了5G功放,关了5G,留下2.4G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周边WIFI信道占用情况,然后把K2信道固定到干扰少的,再把频宽设为40MHz,再来测试2.4G速度。
用手机 ...

这会儿5G正常,连上后云隔壁也还行

网友B:
该换K2P了,K2才百兆

网友:
定时重启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周边WIFI信道占用情况,然后把K2信道固定到干扰少的,再把频宽设为40MHz,再来测试2.4G速度。
用手机 ...

5G信号这会看不到的,就是手机在旁边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换K2P了,K2才百兆

垃圾佬,要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5G信号这会看不到的,就是手机在旁边都看不到

先软后硬:换官改或者老毛子或者高恪固件试试。然后考虑硬件,换个电源试试,不行就拆机换电容。我能想到的也就这些了。

网友:
2.4g的干扰太多了。还是5g好点。用手机装软件cellular-z扫描下信号看看。

网友:
我K2刷的老毛子,网络是通的,但是打不开淘宝

楼主:
现在将2.4G信道改为1,带宽改为40后,手机可以跑到50M了

网友:
离路由近点,看能跑到多少,一般都是干扰降速

网友:
有原件老化了吧

网友:
找个养老班的老毛子固件吧,  或者升级下换个好点的路由。K2 刷个带KVR的固件 留着做信号补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4016

网友:
芯片老化了··  闲鱼或转转上淘个 K2P a2 比这个强多了

网友:
干扰,散热,电源,应该这三个。

网友:
现在的2.4g相互干扰比较多,要用5g

网友:
这个主要原因是。那个二个功放,有一个很烫,拆了就稳定了

网友:
如果原来用的好好的, 近期突然不正常,基本上供电, 也就是电源, 机器里面电容, 功放,  附近干扰这几个因素了. 当然你得排除总线上没问题, 也就是这个K2前端正常

还有个问题补充, 如果原机里面有 去广告插件在运行的话, 后期内存负荷太大, LINUX自动杀进程也有可能导致路由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