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QLC颗粒开卡只能开出一半容量问题请教

楼主(2023-01-16):
第一次开卡遇到问题,2贴128G的颗粒,参考原厂坏块能开出240G容量,但是跑完rdt后只能开出120G容量,请问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A:
坏块不多,不是坏块的原因,size 选自动,勾上adj试试。

网友B:
这个方案,稳定性和数据安全堪忧啊。开成slc吧

网友C:
RDT后坏块过多,减容才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块不多,不是坏块的原因,size 选自动,勾上adj试试。

自动就是开12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稳定性和数据安全堪忧啊。开成slc吧

怎么开slc,闪存那里只有这一个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RDT后坏块过多,减容才能开

那也不至于减一半容量吧,200G、160G试过都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DT后坏块过多,减容才能开

减容也不至于减一半吧,试过200G、160G都开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也不至于减一半容量吧,200G、160G试过都开不了

能有什么不至于的,跑完开不出来的都有,你这算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有什么不至于的,跑完开不出来的都有,你这算什么

那开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呢,如果是因为坏块的话,那原容量减去坏块容量不就行了吗

网友:
建议把第一个颗粒换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开slc,闪存那里只有这一个颗粒

打开屏蔽的定制化slc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