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原来HX3001 0.9V电池升5V板 改成SGM3732锂电池升压38V LED恒流驱动板

楼主(2023-01-16):
太有意思了,太值得了,非常便宜啊,大家大量的去改,很便宜,很容易。再也不求人了,也不要去买很贵的成品板子了。

类似的圣邦微SGM37系列都可以。犀利姐,矽力杰的也有类似的。都是好牌子货。

输出最高38V,可以驱动10-12串的LED灯,电流可调,峰值电流1.35A。

芯片都是SOT23-6的,功能脚都类似。PCB板子类似。

自己把原板子的一些零件焊掉,包括电感换成10UF的,原来的太小太小。。。线也非常细啊。
输出电容改成0.47UF,50V的。

1到5脚是有个肖特基的,我换成SS56,耐压要高,原来的SS14,电压不够。

反馈电阻用10欧姆,电流20MA。输出的位置不一样了,注意!!!。  接错了可能烧芯片。

采样电阻10欧姆,1/4W。不热。如果想大点电流,反馈 2欧姆,100MA。

先接LED串,再上电,否则高压会击穿LED串灯的。

楼主:
占位,继续补充

SGM3732的第4脚 CTRL请用10K电阻接输入端,也就是高电平有效,如果什么也不接,那么是关闭的。

输出接个0.47UF的50V,高压电容。独石的就可以。

此板子成品的才1.4元,芯片0.8元,其他几乎不计。

2.2元就可以DIY非常稳定的LED恒流驱动板。

SGM3732的工作电压是2.7-5.5V   USB的供电很方便。

更重要的是可以锂电池供电。电压低于2.5V的时候就关闭。锁定。

规格书很详细

http://cn.sg-micro.com/show-product-555.html

https://item.szlcsc.com/117832.html

网友:
占位,坐等直播……
瓜子花生矿泉水啦……

网友:
楼上,来包瓜子

网友:
焊点不好看

网友A:
我还是找根板凳休息一下看花党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找根板凳休息一下看花党做实验

欢迎指教啊

网友:
芯片功能不 错,原来的升压板变成了多用途板

网友:
峰值电流1.35A,是输入还是输出电流啊。

网友B:
ss16和ss56耐压一样的,电流不一样

网友:
好扎实的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ss16和ss56耐压一样的,电流不一样

1到5脚是有个肖特基的,我换成SS56,耐压要高,原来的SS14,电压不够。

这个开路电压要38V。

LED驱动,早已经跨越了7135,4115那些很低端的驱动了

网友:
自己会改电路就是好。

网友:
下次试试共田立冷以外,杂牌充电风扇调速升压板,改成灯具拆机LED灯板手电。

网友C:
SY7200AABC怎么样,有开路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SY7200AABC怎么样,有开路保护

也非常好,但犀利姐的东西越来越贵

网友:
不错不错,资料很详细

网友:
谢谢分享,搞个测试灯珠

楼主(2023-03-20):
恒流驱动,可以设定电流

楼主:
改成恒流LED驱动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