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网开关电源拆解:SkyNet TTF-PA59

楼主(2023-01-16):
(图片)

网友:
难得一见,没有小型贴片零件,有散热孔,应该是长期带电工作的。

网友:
天网的电源都被你拆了?

网友A:
哇,一直想买一个24v的自用,某宝都是二手的,你这个好新啊怎么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哇,一直想买一个24v的自用,某宝都是二手的,你这个好新啊怎么来的?

24v有那么难买吗?

网友:
24V2A,不错

网友:
有些另件下面白色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v有那么难买吗?

就想买这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一直想买一个24v的自用,某宝都是二手的,你这个好新啊怎么来的?

全新库存台湾产SKYNET天网高品质开关电源,标称24V2.3A,最大峰值短时间电流可达到4A多,内部做工用料非常好,基本有标的都是日系和德系元件,散热板都是整块铜板,估计原先使用在也是高要求的设备上面的,电源输入是品字口,线需要自备,输出线是1.5米18AWG铜芯线,插口是5.5/2.1规格,白色线时间久了白色有点变色,不影响使用,线没有变硬老化现象。

这款电源外壳很大,外壳非封闭的自然散热,内部空间大,适合改装内部加装东西等,具体看自己研究了,电源带输出短路保护,短路后必须断开输入220V电源几十秒后插上面电源才会重新输出,和其他的开关电源保护有所区别。

电源重约430克。

网友:
  很好的东西 ……

网友:
我也2X包邮买了一个刚到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