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焊个HUB给电脑一双隐形的翅膀…

楼主(2023-01-16):
电脑玩单片机的时候经常觉得USB接口不太好用…串口下载器,各种各样的link…一忍再忍,忍无可忍…去立创开源嫖了一套板子…唯一的一次打5块给6块…板子回来后发现手头的USB母座放这玩意儿太丑了于是就去撸了一单全包围的USB母座…主控芯片去撸了3片,昨天居然找不到剩下的两块了…(以后的小件撸回来先焊上)然后就是开始焊接…焊锡膏丝丝顺滑…德芙啊…c座子是朋友送的…差点焊废了…这玩意儿不能用风枪,烙铁焊过后再铁板烧上回炉一下就可以了…插上电脑一切顺利…正确的识别出了HUB集线器…可以让电脑尽情的飞翔了…友情提示:板子是立创开源社区的,焊上c座后找个充电头子试一下有没有短路再继续后面的操作…

网友:
速度快了吗?

网友:
再整个打印外壳。

网友:
第一个口配一个电源开关,更方便不用的设备可以关闭电源

网友:
我前两天pdd买的8块多3口包邮
京东25吧,4口USB3.0

网友:
这玩意供电不够吧

网友:
全包围的USB母座看着不 错

网友:
买一个带电源口的USB扩展器岂不是更美观更好看。

网友:
自己动手 就是高兴

网友:
我会把这个改到键盘里,实现真正的隐形

网友:
我做了一个带切换的
4个设备两路切换,两个机器,可以共享鼠标键盘
打印了3D外壳
还不错

网友:
这是个USB2.0的HUB啊,速度稍微有些慢,都用type c口了,来个3.0的不是性能更好。
不过要是只用来玩玩MCU,那速度倒是足够用了

网友:
接口多了,供电就不够

网友:
4根线,USB2.0的了。

网友:
加个电源比较好!

网友:
这。。。是怎么过审的。。。全是自动布线,电源走线0.254mm,居然能用就是奇迹了,这插的设备电流大一点就掉吧
下回选个好点的。。你这找的可能是某初学者的练手项目

网友:
我也想搞个HUB用,2.0有点慢,换盘拷文件,慢得闷死了。

网友:
上3.0的hub啊。。。

网友:
加个电源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