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新星牌直流稳压可调电源:NEWSTAR NA-1500RS

楼主(2023-01-16):
(图片)

网友A:
看这做工和功能,还用上了贴片,当年应该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这做工和功能,还用上了贴片,当年应该不便宜

什么当年啊,还有二维码呢……近几年的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这做工和功能,还用上了贴片,当年应该不便宜

没那么贵,当时最多20块钱,不过当时物价相当现在200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当年啊,还有二维码呢……近几年的哈

最近几年居然还有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那么贵,当时最多20块钱,不过当时物价相当现在200块。

哈哈,夸张了哟,你看现在936变压器也差不多大,顶多几十元而已,200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几年居然还有市场??

现在某宝都有。。。二三十……

网友:
前些年听单放机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某宝都有。。。二三十……

某宝最低42+8   50

网友:
我给楼主补充参数

网友:
以前读书的时候有一个,1.5V ,3V ,4.5V ,6V,9V,12V,好多地方用。

网友:
我在补充一个类似的,看来是纹绣用品

越南台湾泰国纹身纹绣机器全抛机半抛机美甲美睫电源适配器稳压

网友:
现在居然还有这样的稳压电源呢?上世纪90年代可是流行了一阵子。

网友B:
如果滤波电容足够大,效果还是不错的。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不整一个LM317切换呢?电压多稳

网友:
变压器变换电压的老旧电源,现在已没啥用了

网友:
这是多绕组输出变压器的吧?板子只是用来切换不同绕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滤波电容足够大,效果还是不错的。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不整一个LM317切换呢?电压多稳 ...

LM317稳定性不高,莫名其妙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滤波电容足够大,效果还是不错的。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不整一个LM317切换呢?电压多稳 ...

他这个就是317,散热片上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这个就是317,散热片上的元件

确实,没仔细看,滤波电容楼主也没有发出来。

我当年的没稳压,就切换次级绕组,导致电压空载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17稳定性不高,莫名其妙坏了。

你可能买了所谓“”国产的”和“”散新的”,我用国半,摩托罗拉,松下的。经手过万片。没有一个无疾而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