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X折腾』拆修ASUS E502S笔记本更换USB接口

楼主(2023-01-16):
这个拆修,是在2022年9月份进行的

首先,赞一下这个笔记本,U口的板子是分体的,可以单独拿下来,缺点,电池和内存条是内置的。。。

先看下外观

拆下底盖

这个电池貌似也不行了,用的时候屏幕会闪屏,连接电源的话故障才消失。。

这个是要换的U口位置

因为不知道母口型号,先拆下来然后去马宝里找

这两把都是朋友送的,左边那把明显好用多了

拆的刚刚进行,吸锡带都不用

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母口还分上下舌的

换上去,都不用清理的

直接上机,开机测试

插U盘测试,成功

他说去电子城修过,又坏了。。这个口是专门无线鼠标适配器的

修好还人,由于人情在,只收了配件费。。
生命在于折腾嘛。

网友:
x医生越整越高端了,前段时间弄电动车充电器,这段时间弄电脑

网友:
我的破本左边那个USB接口是焊在主板上的,插鼠标接收器掉地上撞坏了,高温锡不好焊,焊好了是往上翘的,被外壳挡住了用不了,可能要把口子向上扩2-3mm,嫌可能不好看就没动手,反正右边还有俩,通常够用...

网友:
好多焊渣渣也不清理一下

网友A:
内部空间很大,既然拆开了怎么不内置一下蓝牙接收模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空间很大,既然拆开了怎么不内置一下蓝牙接收模块呢?

如果是我自己的绝对不会买这不能升级的笔记本。。
那既然要玩了。。肯定就不买笔记本,弄台式电脑。。
既然台式电脑了。。那还不如。。嗯。。哈哈哈

网友:
凌动处理器的吧!

网友:
怎么没看到内存扩展槽,要是想增加内存还没办法了。

网友:
本来是来看换CPU的

实际上看到换U插座

网友:
这不好弄,手艺高强

网友:
我一个连手机尾插都不会换的人进来学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我自己的绝对不会买这不能升级的笔记本。。
那既然要玩了。。肯定就不买笔记本,弄台式电脑 ...

有移动需要的话,还得笔记本

网友:
华硕就这点不好,我第一台笔记本是华硕a53s,清灰要把笔记本电脑的主板拆下来

网友:
吸锡器漂亮,吸的干干净净的。

网友:
师傅…活挺多…

网友:
用啥烙铁焊的?焊丝是?助焊剂是松香?

网友:
焊功了得,大的吸锡器也不错,我只有电热的和短的,改天要买一个大的才成。

网友:
火绒对老电脑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