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点焊机变压器讨论(附送书籍《电焊机变压器设计》)

楼主(2023-01-16):
点焊机变压器讨论(附送书籍《电焊机变压器设计》)

小学生弄了一只变压器想做点焊机,求指点。

我的情况说明:
变压器钢片是0.5MM厚的,全部叠起来厚度为120MM,铁芯净重14.2KG
详细尺寸如图片所示,钢片什么材质的我不会看。主要焊接18650,21700,偶尔需要焊接大单体锂电池。

点焊机变压器和普通变压器区别很大,点焊机变压器特点是无空载运行,不连续工作,电池点焊操作时间都是0.5秒以内没错吧?
次级电流可达一千A~上万A,常见点焊机次级圈数都很少但线径很粗,有的次级甚至只有一两圈。
根据书上说,EI型(日字型)铁芯是适合点焊机制作的,下面是书籍下载链接,给各位大佬参考,文化水平有限我自己看不懂

《电焊机变压器设计》(点焊机应该是属于电阻焊机)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FLQL2XG0sLMpECbSTbPwg
提取码:up6c

变压器次级电压计算公式:
V1是初级电压,V2是次级电压,N1是初级线圈匝数,N2是次级线圈匝数。
只要知道下面公式的任意3个数值,就变成了一元一次方程,知道3个数值,就能求出另1个数值。
V1——我们家里电压都是220V的(实际可能在230左右) 所以暂定V1是固定数值  V1=220,
V2——这个数值就是点焊机次级输出的电压,电池点焊机次级输出电压多少伏合适有待讨论,似乎都是4V左右?
N1,N2 ——V1是固定值,我们把N1和N2随意填写数值进去就能求得V2电压,由此我们可以算出来N1和N2的线圈匝数并求得V2电压。
同时可推断出 ,只要N1/N2(N1除以N2)的数值不变,那么V2也不变。
也就是说初级和次级线圈匝数同时乘以或者除以一个数,V2电压也不变化。

提问:
1、次级电压选择几V为宜?我在网上看了很多 都是3-5V之间,不同电压有啥区别?
2、铁芯详细尺寸见图片,叠厚是120MM。
     根据这个铁芯来计算(希望大佬能展示一下详细计算过程),初级和次级线圈的匝数多少为宜?
     初级线径选择多粗的?次级线径选择多粗的?
3、次级输出电流的大小,跟初、次级线圈匝数、线径有什么关系 ?
4、 点焊机完成后,对家里空开和线路有何要求?
      假设次级输出5V,3000A。5X3000=15000瓦特,  15000瓦特除以220V约等于68.18A
      就是说瞬间初级电流有68.18A,这么算是对的吗?
5、求推荐适合我这个变压器的点焊机控制器,请发图片和关键词或者私信我。
6、如果用铝线,是不是只要线径足够粗就行,其他参数不变?

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网友A:
1、次级电压3v-4v,高了容易产生火花
2、根据你铁芯,舌宽51mm,还要看叠厚,算出铁芯面积,才能计算功率。点焊机工作在脉冲环境下,功率可以超过,但不超过一倍为宜(我乱想的)
3、功率有了,可以计算初级电流,根据电流算出初级截面积得到线径;同时也可以计算出每伏的匝数(有公式的)。至于次级,尽量大面积的线缆降低内阻,根据窗口来,25平方的铜缆估计不能满足你的设计要求,35平方的应该可以,看次级窗口能绕几匝
4、瞬间功率也就几个千瓦,无需更改家用线路。但是不能接到隔离变压器上(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至于次级功率,这个是瞬间的,电压除以内阻和接触电阻即可知道个大概。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每天学点新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次级电压3v-4v,高了容易产生火花
2、根据你铁芯,舌宽51mm,还要看叠厚,算出铁芯面积,才能计算功率。 ...

帖子重新编辑了,请您再看看,变压器钢片叠厚是120MM

网友B:
原来输入是多少伏的?如果是220,初级不用改,次级绕几圈量一下电压,4V左右的圈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输入是多少伏的?如果是220,初级不用改,次级绕几圈量一下电压,4V左右的圈数就行 ...

原来的线圈烧毁了

楼主:
都回去过年了吗?怎么没人来呀?

网友:
点焊机确实有用,但对于家庭来说,使用率太低了,又占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帖子重新编辑了,请您再看看,变压器钢片叠厚是120MM

铁芯舌宽51mm,叠厚120mm,截面积61.2平方厘米。
铁芯功率61.2×61.2÷1.5约2500瓦。单作点焊机的话,可以做4千瓦的样子计算。
磁通密度采用1.4,计算:N=10000/4.44FBS=10000÷4.44÷50÷1.4÷61.2=0.526(匝/伏)
......
https://www.wbt-core.com/news/26.html

这里有详细的计算方法,你参考下

按照这个匝数,根据窗口大小,你可以调整功率来适应初级线缆和次级线缆。比如你次级35平方绕2匝,次级电压就是大概4v,初级110匝,如果窗口大你可以采用大线径的铝线,不行就只能上铜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芯舌宽51mm,叠厚120mm,截面积61.2平方厘米。
铁芯功率61.2×61.2÷1.5约2500瓦。单作点焊机的话,可以 ...

我现在考虑是,初级弄160圈,两毫米直径铝线。次级 三圈,用140平方铝排,我家电压230,此时次级输出4.3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考虑是,初级弄160圈,两毫米直径铝线。次级 三圈,用140平方铝排,我家电压230,此时次级输出4.3 ...

完全可以,只要窗口放得下。
整个绕制很考验手艺,线缆粗,硬,还要注意绝缘……铜的更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只要窗口放得下。
整个绕制很考验手艺,线缆粗,硬,还要注意绝缘……铜的更硬…… ...

对,就是窗口尺寸是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你线圈放不进去就不行啊。我这个变压器的原标签上面写的是1500va,这不就是1500瓦吗?我不懂电学,一点都不懂,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次级电压3v-4v,高了容易产生火花
2、根据你铁芯,舌宽51mm,还要看叠厚,算出铁芯面积,才能计算功率。 ...

点焊机为啥不能初级接隔离变压器,我有一个手动调压器,5kva的 能接吗 环形变压器上一个滑动的装置,改变次级圈数调节电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焊机为啥不能初级接隔离变压器,我有一个手动调压器,5kva的 能接吗 环形变压器上一个滑动的装置,改变 ...

不可以的,次级电流远远不够。

楼主:
祝各位大哥新年快乐!

网友:
感谢无私提供书籍

网友C:
我这个也是1.5kva变压器,可惜硅钢片焊死的。不然重绕初级还有提升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也是1.5kva变压器,可惜硅钢片焊死的。不然重绕初级还有提升空间

焊死的那道缝隙用角磨机磨开就是啦(磨一道槽就行),很久以前这样弄过2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也是1.5kva变压器,可惜硅钢片焊死的。不然重绕初级还有提升空间

你研究一下,一般那个焊缝是可以 切掉磨掉的。你要是有兴趣制作初级绕线的话,咱们互相研究讨论下。我论坛的用户名就是我的wx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