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光偶

楼主(2023-01-16):
在某宝上没搜到,先谢谢了!

817 C102

817 C102

网友:
817型号,这种很常见,可能很多厂家命名不同,如PC817

网友:
很普通的817光耦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我在淘宝搜817还有很多型号,都能通用吗?

网友:
817光耦,很好买。

网友:
好的,我帮你看看问问

网友:
随便一个817都可以吧。

网友:
817很多地方可以拆到

网友:
EL817C   很好买的。

网友:
只要817光耦都可用

网友(2023-02-25):
亿光EL817,可以买一个B级或C级的代用

网友:
817很清楚的

网友:
就是817光耦

网友:
普通的817光偶。

网友(2023-05-08):
817光藕电源一般常用

网友:
817 随便一个开关电源都可以找到

网友:
pc817,旧电源板很容易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