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Baby Gund 宝宝陪伴玩具并进行现代化改造

楼主(2023-01-16):
婴幼儿专用毛绒玩具,小兔费罗拉唱着经典英文童谣“Do your ears hang low?你的耳朵会垂下吗?”,或上下煽动长长的耳朵,或完全垂下耳朵,让宝宝完全被吸引,随着音乐摇摆起来。兔子邀请宝宝一起玩躲猫猫,垂下兔耳,正好遮住眼晴,然后再张开耳朵,眼睛又露出来,模拟躲猫猫游戏,宝宝太开心啦,咯咯笑个不停!

这个玩具是宝宝出生之后同事们集资送给她的,
脚丫上面两个按钮,一个是唱歌,一个是躲猫猫

内置喇叭会用英文说话,然后兔子耳朵有动作把脸挡住,内置的音乐只有一首
造型设计的还是很可爱,小孩子很喜欢看它唱歌,不过功能太单一了,总听这个大人也受不了

然后就有个想法,往里面塞个蓝牙音频板或者想办法把内置的歌曲增加一些。
无论如何得先拆了再说,毛绒玩具嘛没啥复杂的,螺丝拆掉就把机芯掏出来了
里面基本使用的热熔胶固定线路,几颗螺丝把脊柱根底部的电池和控制盒固定起来
这个是控制和电池盒子,上面有卡槽,能根脊柱连一起
这个是脊柱和头部
控制板极其简单,能看到按钮的连接线和电源开关
另一侧是塑料垫片控制的开关,插上电路就不联通,玩具没卖出时能阻止电池消耗
里面两个控制芯片,一个是管语音一个是管电机
看到这个就放弃改内置音源的想法了
这个是头部控制耳朵升降的电机
齿轮盒,没啥可拆的
芯片的参数,就这个东西要卖两三百,价格还是很虚高的

TRSP(M)5165A OTP型语音IC

1. 一般说明
TRSP(M)5165A系列是4位微控制器,可以播放4通道旋律或4通道ADPCM带PWM直接驱动电路。 PWM 分辨率为 8/10/12 位。它们包括低成本、高性能CMOS微处理器。此 up 的时钟频率通常为 8.192 (±3%) MHz。该芯片运行在 2.0V~5.5V 的宽电压范围内。它内部包含程序ROM(PROM)和数据ROM(DROM)。最大程序 ROM 为 8K 字,最大数据 ROM 大小为 496K 字节。最大值工作 SRAM 是 (256+2) 个半字节。它共有 16 个软件可编程 I/O 端口。
2. 特点
工作电压:2.0V 至 5.5V
MCU工作频率:8.192MHz内存大小
程序ROM大小:8K*12-bits OTP type
数据 ROM 大小:最大 496K*8 位 OTP 类型
SRAM大小:256*4位
用户寄存器:2*4 位
掉电模式的唤醒功能:

矽源特TRA9118A概述:

矽源特TRA9118A是1.8V至6.8V输入,内阻0.52),

矽源特TRA9118A输出峰值电流2A,持续输出1.5A(SOP8))-1.7A(SOP16)的马达驱动IC.

矽源特TRA9118A提供SOP8和SOP16封装.

矽源特TRA9118A特性:

工作電壓範圍: VDD = 1.8V to 6.8V ( 2 到4 節 AA or AAA 電池)

極低的待機電流 : 0.5uA (typical) at VDD=5V

具磁滯的過熱保護(OTSD)

下面来做信息化改造,让它价值能达到两三百

楼主:
这个电机控制器驱动起来也听麻烦,况且没有放音乐时耳朵动的需求,还怪费电,原有的电路就不动了,加个typec的供电得了
我们的主角出场了,22块钱在老王家买的音箱板子,亚马逊同款在售
Yoto Player – Kids Audio Player | Children’s Speaker Plays Audio Cards of Bestselling Audiobooks, Music, Educational Activities & More | Includes Sleep Trainer, Clock & Nightlight All-in-One

$139.99$139.99

它的配置可是相当靠谱,板上自带一张16G的TF卡,两路立体声输出,支持wifi/蓝牙
有氛围灯控制,有NFC支持,正面有个点阵屏,而且App是可用的,内置了ESP32的无线模块
好多玩家买了之后分享出接线定义,成功点亮+配网+注册
从这个1.5的玩具模块上拆个喇叭下来,这个模块是老五家的,随机音频,买了四个都是一样男人练武声
RGB灯光+微动没啥用处
三节7号电池供电
装上之后效果很差,一个破音,一个声音很小
再拆个4块钱智商检测器的=喇叭
用这个红色镜片拍照有惊喜,末日滤镜
板上有喇叭,有红外和照明led还有个锂电池
功用是检测隐藏摄像头,原理就是用红外灯不停的闪,然后从玻璃片里看反光,有摄像头的话反光比较明显,看猫咪眼睛尤其明显
它还能当手电和振动报警器使用,4块钱其实不亏
接上喇叭和锂电池,接上TYPEC供电
光固化一下,不惧冲击

再看这个板子对应的APP功能
APP配对,闹铃,黑白天模式切换,蓝牙和音频输出
音源方面有精选的儿童故事和广播,还支持自己创建的播放列表,NFC卡片可以跟音频关联起来
刷一个卡就切换一个故事集或者播放列表,还有助眠的白噪音
到这儿就没啥了,把板子塞进兔子就完工了

网友:
声音对小孩的吸引力还是蛮大的,毛绒玩具要注意小孩吃到嘴里

网友:
黑心,这么简单的玩具,要二,三百?

网友A:
二、三百,这毛球玩具价格也太贵了吧?

网友:
楼主这是做了个大手术啊!手艺真好

网友:
这东西我家里也有一个,可能是盗版没有app和蓝牙的

网友:
这是个大手术

网友:
拆解是个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三百,这毛球玩具价格也太贵了吧?

至少有电池和芯片。这些不用电池静态模型,像孩之宝figma万代6英寸人偶都要100起,Hottoys也两三百以上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