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快过年了,给大家放个烟花(点焊机)

楼主(2023-01-16):
《变压器点焊机》
五伏电压,绚丽的火花!
请教大家,到底是为啥?
电压太高?还是针太烂~
小弟在此,谢谢了大家!

网友:
电压高了点,接触电阻大了点

网友A:
这要是摸到两极会不会爽死

网友:
小弟注意安全,放电噼里啪啦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从变压器副绕组引线,然后接了两个点焊针,直接对金属板点焊,这个没有毫秒级的控制电路,接触时间太长,直接放烟花了。

网友:
  电流是不是大了一些  ……

网友:
和电流和时间太长有关

网友:
漂亮,我们想看炸机的时间

网友:
变压器的就是容易冒大火花,储能的也会有火花,但是焊点不发黑。

网友:
手离电极的距离有点近,注意安全

网友:
这是说明大电流长时间,可适当降低电压

网友:
是不是没有控制板啊。短路时间太长了吧

网友C:
电压高了,降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从变压器副绕组引线,然后接了两个点焊针,直接对金属板点焊,这个没有毫秒级的控制电路,接触 ...

有控制板。10毫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高了,降低一些

有没有经验,3.6或者4.4哪个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是摸到两极会不会爽死

直接肉熟了!电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经验,3.6或者4.4哪个合适

这东西要根据焊接材料薄厚决定的。你的是工频变压器,最小都得一个周期,自己测试下吧

网友D:
工业用的点焊机,电压太高就会火花四溅,还焊不好,调再短的时间都不行。将电压降低,焊接时间延长,就没这个问题了。为此,我还将单相AC380V/100KVA的点焊机,接到AC220V的电源上,解决了最小电流档都火花四溅的问题。

楼主可借鉴一个,将焊接电压降低试试看。

网友:
电流是不是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业用的点焊机,电压太高就会火花四溅,还焊不好,调再短的时间都不行。将电压降低,焊接时间延长,就没这 ...

非常有用,感谢!再问下,你最后没有火花四溅的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