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柜用功率插座显示0.几瓦正常么?

楼主(2023-01-16):
冰柜昨天感觉冻的东西化了,然后我就插了个功率插座上去,昨晚显示有50多瓦,然后今天上午也显示30多瓦,看了下昨晚感觉有点化冻的又冻硬了,然后下午刚才只有0.几瓦了,这正常么,以前一直也没注意过,也不晓得这个是正常的还是冰柜坏了,电源指示灯又是亮的,贴着听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平常安静时会听见压缩机的声音的。
这到底是坏了还是说就是这样的啊,要是坏了就得修或者换一个了,不然冰柜里的东西就都坏了

网友A:
温度到了不工作,如果温度升起来还不工作,说明温控器有问题,你晚上又冻硬了,说明压缩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到了不工作,如果温度升起来还不工作,说明温控器有问题,你晚上又冻硬了,说明压缩机好的 ...

谢谢回复,以前也没注意过,但是之前一直冻得很好的,结果老婆昨晚把鱼拿出来说感觉有点软了,然后看了下冻的自制南瓜饼,果然也软了,然后我就把插座重新插了,顺便插在功率插座上,当时插了好几次然后功率变成50多瓦,也有可能是到温度了停了,只能再观察观察了

网友:
冰柜和冰箱一样都是间断工作的,温度到了就停。如果冰柜设置没改变,发现冻硬的东西变软,大概率是有问题了,至于是温控还是制冷系统,慢慢排除吧。

网友B:
待机和制冷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待机和制冷的差别?

不知道撒,以前也没注意过

网友:
看电路图,温控器跳开后,整个回路只有一个小指示灯在工作,0.几W到算是正常。
但,你说高只有50多瓦,好象不对,看铭牌,应有200左右。
先把温控器,来回多转几下,再看看吧。

网友:
启动瞬间大,工作时也就几十瓦,温度到了压缩机停机了,就剩指示灯和辅助电路了,几乎就不耗电

网友C:
因该是正常的,冰柜没有问题,之前可能是插座接触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因该是正常的,冰柜没有问题,之前可能是插座接触不好。

如果是插座接触不好造成的,那0.几的功率都不应该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插座接触不好造成的,那0.几的功率都不应该有

说得对,只能是冰柜正好处于停机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得对,只能是冰柜正好处于停机状态。

观察一会,如果没坏应该没启动

网友:
弄个电子或双金属片温度计看,-15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观察一会,如果没坏应该没启动

好像真是没启动,早上看又有37瓦了,那就估计是打扫卫生时把插头碰松了,化了的原因应该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