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三洋固态电容为什么价格贵?拆了和日化对比!

楼主(2023-01-16):
最后把脚磨了磨,都是铜脚。

网友:
贵有贵的地方,就看贵的这个地方你需要不,如果不需要,那多出那个钱也没啥意思。

网友:
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
我以为你说的是固态硬盘

网友:
同一容量。耐压的有可比性吧?

网友:
我过去修写真机小板上用的三洋固态电容封口处没有橡胶塞,是直接用树脂封死的。

网友:
不是说固态电容内部有氰化钾 吗?难道没有  楼主就这么拆了?

网友:
贵应该有贵的道理吧!

网友A:
不是说固态是颗粒叠层吗这看着好像也是卷的,这和纸卷的电解电容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三洋肯定有些指标比较厉害

网友:
我业余的菜鸟,只看到大小不一样,真看不出问题所在,

网友:
确实用料结实,耐用。

网友:
好像没看出什么

网友:
好像没看出来质的区别,楼主科普一下呗。

网友:
一般人用肉眼看不出区别,现在的开关电源的频率高了,电容对频率的要求变高,但是随着频率增高,对电容的容量减小,最常见的现在新式电脑主板大体积电容减少,大部分变成陶瓷电容了

网友:
就这完了,继续拆开卷子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固态是颗粒叠层吗这看着好像也是卷的,这和纸卷的电解电容有什么区别呢 ...

没有液态电解液,相对更抗高温,减少因为高温气化而爆浆。

再来就是高频特性好,内阻低,更不容易发热。

楼主:
实话实说我也看不出区别,只看得出日系的固态基本都是铜脚,三洋的最贵,而且高温下不改变性能。

网友:
个个都满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