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双层玻璃窗户安装排气扇 没有法子给玻璃打孔

楼主(2023-01-16):
家里厨房水汽太大,买了排风扇,但是没有法子把玻璃打孔
双层玻璃,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工具和办法,在不拆卸玻璃的情况下打穿一个直径30cm的孔

网友:
不如在墙上开个洞,双层玻璃大多是钢化的,不可能开孔,除非定制。

网友A:
去今日头条看下视频吧,很多的。

https://www.toutiao.com/video/68 ... p;source=search_tab

网友:
还是别开了,双层中空玻璃一般都是密封冲入惰性气体,开了孔以后进水进灰尘返潮,我有过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今日头条看下视频吧,很多的。

https://www.toutiao.com/video/6897157361878696461/?channel=&source=s ...

只适合单层的玻璃,而且我家的也不能拆下下来……没啥好办法

网友B:
开孔要把窗户取下来,放平了搞 ……或者说 一边一边搞,不然两个孔一定不等

1、不建议双层玻璃开孔
2、排气扇运行时风扇会震动,下开式窗可以考虑在窗台上加外框
3、横向推拉窗可以卡块板在窗框里,模拟一下新风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孔要把窗户取下来,放平了搞 ……或者说 一边一边搞,不然两个孔一定不等

这个好,不用破坏窗户、墙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不用破坏窗户、墙面

哪有这么简单的,新风没电机,一个管有多重……排气扇开起来你就知道震动多大了,……窗的规格不一致只能单独设计。

最后用了木头外框 这个窗就不振了

网友:
现在窗户玻璃都是刚化的,不能开孔,你可以开油烟机或者在吊顶上面从墙上打孔,不过受条件限制不一定好操作...

网友:
一楼说的对,在墙上开孔吧。

网友:
还是别开孔了。中空玻璃中间容易进灰,长期积累,清洗很麻烦。最后玻璃失去透光,只能换新。

网友:
如果是钢化玻璃没有那位能给你打孔的,一定开孔那就只有换玻璃开好了再钢化

网友:
看了这个视频,单层玻璃都这么麻烦,双层咋整?还有就是窗子无法拆解咋整呢?
前几天邻居玻璃割孔,我给他提供的联系方式,遗憾的是我没有去现场看,不知是怎么操作的,是固定单层固定玻璃,外出看已经安装好了。

网友:
尽量在墙上打孔吧,钢化玻璃打孔必碎无疑

网友:
现在都是钢化玻璃,打孔必碎。可以在吊顶上安装吸顶的排气扇,然后外墙开孔,管道穿出去。

网友:
类似移动空调室外排热的管道

网友D:
1、一般住宅楼双层中空玻璃不是钢化玻璃;

2、双层中空玻璃中间也没有充什么惰性气体,更不是什么真空;

3、双层中空玻璃周围有一圈方形隔条,一般是铝合金的,有很多孔,条内有干燥剂;

4、双层中空玻璃四边密封胶若不密实,或玻璃有裂缝后,水汽会进入中空层,且易进不易出,干燥剂失效后,中空层内会起雾发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1、一般住宅楼双层中空玻璃不是钢化玻璃;

2、双层中空玻璃中间也没有充什么惰性气体,更不是什么真空;

玻璃是钢化的,我家的有玻璃碎了。但是惰性气体应该是没有的,真空更加是不合理的。破坏密封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就是想进来看看有没有解决方案的,感觉还是直接墙上开洞比较好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1、一般住宅楼双层中空玻璃不是钢化玻璃;

2、双层中空玻璃中间也没有充什么惰性气体,更不是什么真空;

嗯,我家的断桥铝中空玻璃就是这样,可能属于便宜货吧并不是钢化的,现在有几扇窗都起雾了,应该是密封时里面封住了水汽,天气凉时在玻璃上结露,然后流淌下来把底边的藏有吸潮剂的铝条烂成白泡。
据说解决方法只有重做密封玻璃再打上专用黑色密封胶到窗边上~费用差不多等于新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