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超级电容启动电源原理可行

楼主(2023-01-16):
想diy一个超级电容启动电源,材料6串2.7v360F,目前原理是用一个6角三档开关切换,一档自动升降压模块给电容充电,二挡给延时继电器供电导通100a汽车继电器对外供电。

自己画的原理图大神看看可行吗
自动升降压模块负极不能共地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7&pid=13945142
我这个回帖里的就是这个原理,你是手动的!我是自动的

网友:
我就用的6串电容加保护板直接用夹子并在了电瓶上,着了车就取下来,效果不错。

网友:
坛子不是有带均衡板的超级电容吗,五六十一组,直接并到电池上,实测3mA
的漏电完全可以接受。

网友B:
他们说车启动时瞬间电流非常高,你这小板能过那么大电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们说车启动时瞬间电流非常高,你这小板能过那么大电流不?

用的100a汽车继电器输出

网友:
期待楼主成品欣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361637&pid=13945142
我这个回帖里的 ...

主要是这个升压模块不能共地,要不恒流失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100a汽车继电器输出

启动100A是不是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100A是不是够?

这个是辅助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启动100A是不是够?

辅助一下旧电瓶启动发动机,兴许够了,单独启动发动机是不够的。

网友:
横流模式充没啥问题。

网友:
治颈椎病 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100a汽车继电器输出

100 有点小

网友:
多余了,体积会大很多
充放不同口,会简洁很多
谁会在充电的时候再去放电?

网友:
这个楼主可以批量生产,会受欢迎的。

网友:
6串可以直接上啊、我2年前买的6串用过几次、保护板都没有。

充电就可调电源13V充、一直放哪吃灰、想起来就充下电、电容电压基本一致

最近准备拆了改点焊机

网友:
300f的电容6窜直接接电瓶上,可以启动车子

网友:
作为蓄电池电量不足时的辅助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1.为啥延时继电器
2.继电器不如改成并联变2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