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一台微评书机

楼主(2023-01-16):
老爷子平时喜欢听评书,近日不注意失手将机子摔坏了。前几天充电部分坏了已修好可今天又说评书放不出来了。春节将至,嘱最好能在年前修好。于是再次拆机检修。

拆开面板上的白色网罩

机内一块电路板,一只喇叭

该机是调频收音与mp3插卡两用机

电路板上有一个sd卡卡座用于播放mp3

经查系sd卡座故障

网购5只mp3卡座换上后恢复播放评书功能

解剖换下来坏的卡座

里面铜触点断裂

谢谢观赏!

网友:
这手艺,啧啧啧

换一个新的也不贵

网友A:
这东西就是一数码播放器吧?

网友:
能修好就行!

网友B:
飞线那么多,是自己改的吧!

网友C:
见到什么都想修一下

网友:
飞线那么多

网友:
恭喜楼主修好了评书机,过年了给买台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就是一数码播放器吧?

是的,+收音

网友:
晚上收音机的内容大多是卖 药的

网友:
差不多是mp3播放器

网友:
想起广播里的广告“我公司评书机内有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等众多名家正版评书30余部,每部只要10元钱,300多元就可将内含30多部正版评书的评书机带回家”

网友:
充电部分弱了些,建议加个4056充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线那么多,是自己改的吧!

嗯。充电插座因长期用力插拔被推离焊盘掉进机内去了,导致线路板上的铜箔亦脱离了底板,无奈只得将新换的充电插座用强力胶水粘在原位置,然后飞线连接到各电路上。在网上买了个磁性充电接口插上,以避免插座受力再度脱落。反正能凑合着用吧。

网友:
这就是高端机器了

网友D:
不是两个扬声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两个扬声器吗?

只有一只,长方形的是共振腔,有低音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到什么都想修一下

就像医生对待自己的病人,总想能妙手回春。

网友:
现在新的机器好像比这还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