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任天堂台达pd电源拆机HAC-002CHN,求三根线的pd协议是什么

楼主(2023-01-16):
来源废品站,见到它时就被砸碎了,没有线,所以有了今天这帖,求三根线的pd协议是什么,主电源正负我能知道,协议线接到D+还是D-?

网友:
多的线接CC1

网友:
这电源做工确实不错,可惜外壳破了

网友A:
PD只有三根线???

楼主:
我也很好奇

楼主:
接上了好像不行

网友:
第一次见日化的电容有开这种防爆槽的,不都是十字槽吗怎么多了两道

楼主:
我查了一下是任天堂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D只有三根线???

pd最少需要3根,cc线只接一个

网友:
接cc线,很多单纯PD都是这样的,没有D+D-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最少需要3根,cc线只接一个

可能这电源有问题,不输出,5v都没有,5v只输出到了次级电容,贴片那个mos没有打开输出没查到原因

网友C:
这款说是PD,其实只有2个电压模式,底座模式是15V,掌机模式直连是5V。
所以我觉得用3根线很正常。
但是做工不得不说是真好,我买的日版,好像也是台达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说是PD,其实只有2个电压模式,底座模式是15V,掌机模式直连是5V。
所以我觉得用3根线很正常。
但是做 ...

这电源好像有点问题,没有输出,次级电容有5v但输出mos没打开

网友:
学习了,真涨知识了

网友D:
这里有个视频博主修了一下,这人做的视频都很详细,不是一笔带过的那种,楼主可以参考一下http://b23.tv/BV1vz411q7fy

网友:
这是switch的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有个视频博主修了一下,这人做的视频都很详细,不是一笔带过的那种,楼主可以参考一下http://b23.tv/BV ...

确实做得很详细……为什么我就只记得最后的女生自用?

网友:
做工不错,可惜砸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