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个ATX电源问题及部分修复:BeQuiet BQTL7-430W & AcBel FS8003

楼主(2023-01-16):
这两个电源一个是造了好久,一个是放坏的。

先说这个造坏的BeQuiet BQTL7-430W,古老的洋垃圾430W,11年买的,就是现在的必酷,铭牌上图

就是这个很老的东西,拆开后是这样子的,结构双管正激+肖特基整流+单磁放大(全部清理过了)

初次损坏原因,21年挖矿挖坏,双管正激的下管击穿。
更换管子后能用,但是上重载这个管子还会炸(就是上到400多W,是不正常的),后面把电解电容电容全换了,也没用(这些日系电容都是我的拆机电容更换的,现在电源大电容和输出电容都是日系电容)
今年回来开机直接炸了,待机都没了。

还是跟以前一样,保险都没有炸,待机没有先考虑修待机,一开始大电容有电压320V,PFC显然是不工作的,通过更换待机芯片连着的2.2R电阻(已经接近开路),修出待机,后续发现WT7527芯片处于保护状态,家里没有示波器,于是查前级,测了一通先发现了一个给双管正激驱动3845提供基准的TL431损坏,更换,此时上电,PFC有时候会工作大电容测出370V的电压,说明PFC肯定没问题的,于是接下去测3845主供电没有(此时7527还是保护的),测过去发现光耦不导通,光耦受控制芯片WT7527控制,于是等大电容充上电,然后下了交流电,利用电容里的电去保护开机,还是不开机,查条件发现控制3845供电的PNP三极管击穿,换掉以后继续去保护开机,发现有丝丝的声音,说明电源已经有工作迹象,继续查双管正激俩管子都是好的,3845 6脚输出到驱动推挽三极管的4.7R电阻损坏,阻值无穷大,更换,此时不用去保护已经可以开机,但是开机后12V电压明显偏低,电源有声音保护,继续测量只发现3845芯片输出6脚对地阻值严重偏低,只有10几欧,怀疑芯片损坏,手头没有代换的(各位看看是不是这样,本人电力电子科班研三学生,理论可能懂挺多的,但是这种东西逆向的还是搞的少,因为以后工作也是搞电源,虽然这些破东西不值钱就想给他修好),打算买3845代换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要查(边上的这些二极管三极管都测过了是好的,电阻不带电测感觉没有思路,正面还有好些直插的不知道哪些容易坏,链路上的大多在排除其他故障的时候测过了)

第二个是康舒625W FS8003,14年购买,一直在外面读书算是放坏的,这是个堆料电源

18年的时候(16年上大学,上大学后就假期用用),晚上通宵更新游戏第二天就黑了,完全没电,那时候找人修了一次,现在看是修了待机芯片,保险换过,还换过一个比较大的电阻,这个电源堆了600uF的日系电容,次级大量固态电容,就是拓扑奇怪,双管正激+肖特基整流+DCDC,堆了这么多料也没有同步整流。。。
现在的问题是带大负载无规律保护,电源听起来有时候像有点类似于打火的声音,空载测各路电压都是正常的,大电容电压376,PFC也工作的,这个电源很复杂,没头绪,不知道怎么查。。
东西不值几个钱,只是想积累点技术又有点兴趣,不知道第一个电源判断的对不对,第二个电源总感觉也是电阻或者电容变质,但不是自己做的东西,没有图纸啥的,搞逆向真没谱

网友:
不会修电源,单从实用角度出发,12v双路输出也淘汰了,修过的电源不敢用,怕把电脑其他硬件带走了,

网友:
科班到动手也算是逆向了

网友:
你是正规军,我是拼着一腔热血的二把刀

网友:
楼主底子好,有理论知识,要是静下心来是能彻底解决问题的。指示这两个电源的价值不高,有点不值得深入研究。

网友:
感谢分享检查思路

网友:
科班出身,理论知识没话说,实际操作还是得多练练才行。只要肯干,必有收获

网友:
楼主找个修电源的,让他当面给你修,你就学会了

网友:
至少是有思路了

网友A:
必酷是全汉 代工的

网友B:
修理开关电源最好备三个工具,短路保护灯、示波器、假负载
两个都是带主动PFC的电源,建议:先断开PFC和后面开关电源电路,找个电炉或者热水壶什么的当假负载,测试PFC是否正常工作。
第一个电源,轻载没事,重载爱炸管,现在嘶嘶响电压低,这些故障现象应该是管子的驱动出了问题,也就是管子驱动不足,不能正常开关导致的,用示波器看下驱动管波形应该就能发现故障了。
第二个电源,有打火声,爱保护。那就从保护电路入手,往上不断挂假负载,看看是哪一路、什么保护被触发了。
总之,修电源,首先要搞清驱动原理,摸清PWM电路核心是怎么工作的,然后再去扩展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理开关电源最好备三个工具,短路保护灯、示波器、假负载
两个都是带主动PFC的电源,建议:先断开PFC和后 ...

谢谢,家里条件跟学校还是没法比,但还是可以想想办法,第一个电源已经确定3845损坏了,拆下来输出脚对地阻值很低,拆掉以后电源上的阻值就起来了,第二个确实可以这样用假负载,学到了,想到这样的负载第一时间还是想到了学校里昂贵的电子负载,还有一些电阻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酷是全汉 代工的

是的,09年的老全汉代工,但是相对缩水汉还是不太缩的,原来的主电容也要270,台系的,PFC的控制还是独立的一个芯片,没有用CM68XX的方案

网友C:
康叔这个会不会是单管正鸡有缘前卫

网友:
带载差,推动管的配对因素还是应该考虑进去,一个能力大,一个能力小,怎能出得了大力

网友:
正规军和杂牌军一对比,本人甘拜下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康叔这个会不会是单管正鸡有缘前卫

这个拓扑好像只有全汉用吧,看了变压器前面的驱动管确实不是单管的,也不是并联的MOS

网友:
康舒的,用料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
最好懂点类似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