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没想到检测一下内存需要好几个小时

楼主(2023-01-16):
买了两根8G的DDR3内存,给H61主板,i52400u,HD6450显卡的旧机器升级。货到之后准备检测一下,于是生平第一次启动系统的内存检测功能。用F1键可选三种检测模式:1基本,2标准,3扩展.
“基本”模式很快,不足一分钟,“标准”模式也还行,眼睛可见进度条变化,大概几分钟完成。“扩展”模式就慢多了,看上去跟死机差不多。

楼主:
这是检测几个小时之后的情况,但绝大多数人在第一轮21%的位置处就会放弃检测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检测几个小时之后的情况,但绝大多数人在第一轮21%的位置处就会放弃检测了。
...

如果这么慢的速度不是因为内存质量引起的,检测软件提示信息中的“几分钟”就应该改为“几小时”。

网友:
好像MEMTEST速度快一些?

网友A:
内存容量越大越慢

楼主:
总算到94%了。今日事今日毕,有可能。大概从晚上6点左右开始检测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总算到94%了。今日事今日毕,有可能。大概从晚上6点左右开始检测的。

刚才忘了传照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容量越大越慢

这个可以理解,但以小时计还是超出想象力了。也许检测并非写入读出比较这么简单吧。

网友B:
让我想到了检测6t硬盘的事情  挂一宿都没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我想到了检测6t硬盘的事情  挂一宿都没出结果

都很有耐心。现在还是94%。估计今天完不成了。

楼主:
算了,还是94%。明天再看看吧,反正晚上电费便宜。

网友C:
太恐怖了吧  內存是不是有問題

网友:
从来没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
容量越大速度越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恐怖了吧  內存是不是有問題

不清楚。如果方便,抽空进控制面板,管理系统,内存检测试一下,用F1选扩展模式,用F10确定,然后回车启动测试。如果大家都只需要十多分钟就检测完了,那我这个几小时还没完的情况肯定就是有问题的了。

网友:
检测时间太长,都放弃了。

网友:
刚买新内存时我也尝试过内存检测

时间太长放弃了

机械硬盘的坏道检测也是,时间以天来算的

基本都放弃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去检测过,一般能用就不去管这些了。

网友:
睡觉前开始检测,睡醒不就好了

网友:
微软比memtest严格,memtest大概是微软的"标准"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