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好太太电动晾衣架炸了,求修复

楼主(2023-01-16):
一个亲戚的,说昨晚上听见阳台口啪的一声,然后全屋停电,查看配电箱主空开没跳,照明那路跳了,打电话给管理处,那边送上电,再把照明送上就正常了,今天使用凉衣架时按摇控没反应,以为电池不行,换了个新电池也是不行,重新开关阳台凉衣架电源无滴滴滴声,没有任何反应,用了4年了,保修应该是3年,我今天正好在他家玩,顺便拆开检查一下,里面确实炸了,烧黑了,炸了一个NTC 10 D-9热敏电阻,后面也还烧了几个电阻什么的,看不太清楚网上查了这个板子要200多,正好现在全面放假,看看能不能修好?各路大神请多多指教!

网友:
初级一套带走,换个外置电源吧。

网友:
糊得比较广泛啊。清理下,看功率管短路了没。

网友:
能力有限帮不上你,顶一下吧

网友:
糊得太厉害了,起码先把板子清洗干净吧

网友:
扔了吧,都焦了

网友:
炸的有点严重,可能要换NTC电阻,保险丝,整流桥,修补线路板,开关管,电流取样电阻,PWM芯片,有点多,不如买块电路板整体更换吧,省心。

网友:
还是机械的耐用

网友:
我的建议是重新买块板子,修不修得好另说,花费精力太大还不敢保证寿命...

网友:
烧成这样了,修好也不安全了。

网友:
只换不修的路过  因为没有维修的本事

网友:
我是小白,只会换总成

网友:
固定晾衣杆没烦恼。

网友:
加上个外挂电源吧。

网友:
我建议,某宝买板子,把元件参数记好退货

网友:
  这个等高手来

网友:
自家的修,其它的换板

网友:
进高压了,坏的东西有点多,看炸的情况开关管和电源芯片估计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