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中国移动电视盒ZTE B860AV2.1

楼主(2023-01-17):
这两天拆电视盒比较上瘾,这个盒子是捡的一个新的盒子保护膜还在呢,中国移动的电视盒,发现里面板子比其他的盒子的板子薄,盒子感觉轻飘飘的,散热器也比较小,也没有铁块配重,改天看看能不能刷机

网友A:
准备刷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刷机啊

必须的!要不然用不了哦

网友:
感觉这东西没啥玩头。

网友:
这东西跑的都是安卓系统,关键还是固件,实际上电视盒子也是这个结构

网友:
刷机成功就增值了

网友:
摘掉散热片,看下主控。海思芯片?晶辰芯片?

网友:
中国移动通过机顶盒吸引了我们这大量的客户

网友:
这个机器刷机包比较多,好刷

网友:
还不错,刷机后可以安装APP,不像某些电视机,看CCTV都要付费了。

网友:
晶晨芯片S905系列的海纳思固件,可以刷机成NAS 使用海兔工具。

网友:
中兴的盒子做工比较不错,而且不用黑片内存和闪存,

网友:
什么主控可以刷debian不

网友:
看CCTV都要付费了

网友:
好像和我和盒子是一个型号的,不知道怎么刷成可以看电视的

网友:
若是905芯片的应用比较广泛

网友:
烧热器撬了看看型号

网友B:
现在的网络盒子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不要VIP就可以看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网络盒子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不要VIP就可以看得????????

网友:
刷成游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