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 XP系统用久了 启动相当慢 用什么软件优化 也许缺DLL文件

楼主(2023-01-17):
慢大概是刚装好时候的3倍时间,Win7,只会用电脑管家优化启动服务。

但是应该有什么冲突的,导致启动卡住了一样。

还有老电脑的XP,更是非常慢。

网友:
XX管家,XX保镖,XX毒霸,就是启动慢的原因

网友:
手工活,软件没这么简单,放弃吧

网友:
花时间去想这问题,都不知道G了好多次系统了,哈哈哈。

网友A:
这优化 那卸载 还不如换个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优化 那卸载 还不如换个固态

楼上正解

网友:
所有管家,大师,助手都是毒瘤。

然后加大内存到4G以上,换固态;这番操作后,带睿频的处理器基本会流畅不少。

要是装win10的话,启动速度也会快不少。

网友B:
用一段时间沉积的文件会越来越多,只有重装系统,你会手工删除这些文件也可以,慢慢找吧大家都就这么走过来的

网友:
硬件也有老化一说吧,你看同一台电脑,以前用着就不觉得卡,现在就觉得特别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段时间沉积的文件会越来越多,只有重装系统,你会手工删除这些文件也可以,慢慢找吧大家都就这 ...

想来,还是苹果的系统好。

网友:
启动慢从软件方面找原因的话,无非是360全家桶加搜狗加快压等等,只要有360全家桶加搜狗加快压再高档的配置也枉然

网友:
有时候不是系统的原因,可能是硬盘的碎片太多了,又是机械硬盘导致的寻道慢,换个固态就好了,我以前10寸的上网本换个固态现在跑WIN7都杠杠的。

网友:
升级到win10吧

网友:
系统最佳状态做个镜像,卡了就恢复下,或者干脆重装;
硬件升级内存和固态硬盘。

网友:
现在固态便宜,换固态才是肉眼可见的爽……

网友:
我的电脑我做主,为什么要交给什么管家?大师?

网友:
用ccleaner,清理下

网友:
换个固态硬盘?

网友:
微软的系统用久了都慢,如果是机械盘这个慢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出,如果是固态也会变慢但感觉不明显

网友:
硬件真的有老化的现象,我的笔记本电脑测试的成绩一年比一年差,其中CPU降低的很厉害,大概降低了一半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