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明纬SE-200-48开关电源

楼主(2023-01-17):
明纬SE-200-48电源,拆开来看看

上面,没有风扇,功率不大

前面接线端子排

侧面电压选择开关

开盖,里面灰尘够多的

TL3845芯片,不是喜闻乐见的494方案

HA17358芯片

这个估计也不大好改可调啊

网友:
大品牌质量就是好

网友:
现在的电源看起来好简单,技术进步的原因

网友:
质量就是好

网友:
3845貌似也能改吧?

网友:
虽然脏一点,但做工和用料真的不错

网友:
简配版,零件精简了许多。

网友:
做工和用料真的好

网友A:
我有一个350瓦的,48v,也是用3845的芯片,改板子上的可调电阻可以实现电压调节,但是电流调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350瓦的,48v,也是用3845的芯片,改板子上的可调电阻可以实现电压调节,但是电流调不了。 ...

谢谢回复,你的改了可调电阻电压范围能调到什么程度?

网友:
明纬的电源EMC性能并不好

网友:
板的另一面都看不到,

网友:
感觉空荡荡的?还是眼花了?

网友:
这电源好差

网友:
明纬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是我的话用水冲洗,强迫症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给13串电池组充电,会不会过流保护

网友:
做工还算过得去

网友:
改调流可以断开采样电阻那个反馈脚,直接用高压侧接431,用可调电阻分压后给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