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原装TP4056X代替板子上的TC4056 的确可以电池反接保护

楼主(2023-01-17):
TP4056,原装就是那个斜着TP字的LOGO,换板子上的TC4056,一般成品板都是便宜的芯片。

反接电池灯全熄灭,取掉电池,断电,再上电,就恢复了。

因为是改一个万能充,接触脚是最古老的上压弹片脚的方式,经常会反接的。

网友A:
TP4056只要电压不超过5V,反接不会损坏。

网友:
万能充一般都是自动识别极性的

网友:
改天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来几张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4056只要电压不超过5V,反接不会损坏。

哈哈,和这个无关。

楼主:
很多人不愿意买原装的TP4056

网友:
这个芯片做充电很不错

网友:
楼主你知道得太晚了

楼主:
改这个夹子充电器,恐怕得十几年了,最早用三星座充电路改,

现在用换了TP4056的充电板改

网友:
没看见充电昨天灯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这个夹子充电器,恐怕得十几年了,最早用三星座充电路改,

现在用换了TP4056的充电板改 ...

改装这种万能充的话,可能用这个3582的电池充电芯片会比较好,有自动极性识别。唯一不好的就是电流太小

网友(2023-02-25):
原装万能充·一般都有极性自动转换的

网友:
乌克兰战损版充电器

楼主:
可能用这个3582的电池充电芯片会比较好,

楼主(2023-03-28):
引用 楼主:
很多人不愿意买原装的TP4056

也不贵啊,拓品微公司也是个原创公司,支持下国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