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高尔夫四代,1.6,2V发动机的闭环控制和故障情况

楼主(2023-01-17):
高尔夫(参数|询价)号称一代神车,那是因为当年国内没有可以比敌的车子。实际上,高尔夫四代,1.6,2V的时代,德国人已经没落了,他们严谨,细致,但是和我们比他们实在懒惰。车子的设计非常考究,许多细节考虑得很周到,但是元器件的采用,缺乏长时间的考量。故障率奇高,玩这个车的朋友,都成了修车匠。当然车子的优点和缺点一样突出,车子厚重,扎实,行驶的质感很稳重。

1.6,2V发动机的闭环控制。我这个发动机,减配了空气流量计,后氧传感。发动机运行时候,通过一个氧传感判断燃烧的质量,氧传感探测到氧气和无氧气会输出0.1至0.8V电压,如果尾气有氧气,说明汽油供给量少混合油气过稀,没有氧气说明汽油供给量超标混合油气过浓,汽油供给量由节气门和喷油嘴控制,节气门讲究开度,控制送氧气的量,喷油嘴讲究喷油时长,喷油时间长,喷油量大,油气浓。节气门、喷油嘴、氧传感和ECU行车电脑,四个结合车况数据,闭环控制混合油气的浓和稀,控制了车辆的扭矩和转速。

这个发动机的故障,也由此可以分析到大致原因。

我碰到高压线故障,导致某一缸缺缸。用5051B看数据流,氧传感间歇故障、节气门开度电阻不可靠信息。但是没有看到发动机失火的故障码。实际上,是这个老ECU没有发动机失火的诊断功能。缺缸后,油耗奇高。由于某一缸失火,氧传感永远探测到有氧气,于是喷油嘴无限加大喷油量,导致油耗奇高。这时候,氧传感和喷油嘴节气门的闭环控制让ECU以为出现问题了。所以,如果这个车子油耗奇高,那么应该考虑缺缸,可以检查4个火花塞,有潮湿的,颜色不对的,就是缺缸了。

这个车子,如果油耗高,动力也强,那么考虑是氧传感挂了,因为燃烧后氧气数据错误,车子就加大油气浓度,然后烧的好,所以动力强;如果车子油耗高,但动力弱,换挡搓车,倒挡抖动,那么是火花塞、高压包、缸线有坏了,一般坏其中一部分,顺便说,现在燃油车都是高压线圈直接连接火花塞,省了缸线,故障率更低。

节气门开度的不可靠信息原因倒是其他原因,是这个节气门插头,接触不好,导致有电阻,用除锈剂WD40清洗后,好了。这个节气门是有开度电机和滑动电阻来输出数据,让ECU判断节气门开度的。开度电机好理解,脚踩油门的多少量,节气门打开多少量,节气门滑动电阻输出一个电阻值给ECU,反馈的是节气门打开的比例,让ECU准确掌握节气门打开的度数。所以当你换一个新的节气门,要有一个学习过程,因为滑动电阻的阻值和原来的有差距,但只要这个阻值和开度是关联的,线性的,就是正常的。

氧传感间歇故障。这个情况不一定氧传感坏了。原装氧传感不容易坏的。往往是其他原因导致燃烧不好,燃烧不好情况下,尾气中有氧气,ECU加浓油气,仍旧有氧气,导致ECU认为氧传感间隙故障。

点火线圈老化。这个车子十几年了,我碰到点火线圈老化,车子动力变小,爬坡困难。点火线圈老化,往往是线圈有漏电,火花塞跳火力度变小,燃烧不充分,油气加浓,油耗变大。
火花塞应该定期换,最好用针对针的铱金火花塞,针对针跳火能量足,点火效果好,燃烧更彻底,有助于低扭。

正常的车况,是车子声音比较顺,空载下发动机转速提速比较快,发动机力量并不会感觉很大,只是比较顺。最主要指标是油耗,车子油耗正常了,车况就是很好了。有时候车况不好,反而会车子更加有力量,比较暴躁,原因是ECU对油气控制不良,油气比较浓。

车况好的情况下。怠速比较稳。但是怠速还是会有变化的,我的车是怠速704转至672转变化。这是因为怠速电机稳定节气门开度后,喷油量由ECU根据氧传感的反馈周期性的变化。

这个车子的气门室垫,会老化龟裂,导致机油漏出来,滴到排气管,导出发动机舱冒烟。这是德国人懒惰的证据,对车子配件,没有全寿命的验证。

车子的水温传感器,也有过失效。体现为冷车启动困难。那是因为ECU根据水温传感器判断冷车启动,加浓油气,待水温上来后,正常工作。水温传感故障,会导致ECU不加浓油气,导致冷车启动困难。

车子还有一个特征,车子的电源正极是有导线的,负极是搭铁。就是车子的负极是靠车子车体传导的。这样,就会出现新车的时候电源传导很通畅,车子使用多年后,搭铁的传导过程比方发电机到发动机,发动机到车架,车架到电瓶负极接触点生锈。容易导致电瓶充放电不良,电瓶寿命原车的比较长,后面一个比一个寿命短,不一定是电瓶质量一个比一个差。更可能是车体生锈,传导不良。所以如果有条件,加一组地线,能改善车子的电瓶和车况。

网友A:
如何判断火花塞是否需要更换?

网友:
牛A到牛C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判断火花塞是否需要更换?

其一,火花塞烧蚀情况,如果普通的镍基火花塞,看间隙是否变大,是否有凹坑。其二,看里程。镍基的3万公里应该换。单铂金的4、5万公里。双铱金的不容易烧蚀,一般自然吸气可以用8万公里,涡轮增压的减半。

网友:
分析得合情合理  有意義

网友:
非常详细,对其他同款车主来说简直是福音。

网友:
懂原理思路清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一,火花塞烧蚀情况,如果普通的镍基火花塞,看间隙是否变大,是否有凹坑。其二,看里程。镍基的3万公 ...

我是标致原车的,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3万公里了,有空拆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标致原车的,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3万公里了,有空拆了看看

一般车原配镍基的,很少单铂金的,没有见过双铱金的。

网友:
主要是国产化中一些零件的采购问题吧,所以故障率偏高,而且汽车总线设计比较复杂,传感器比较多,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最后一条,地线能自己加吗?原车设计是车体负极,很难改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标致原车的,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3万公里了,有空拆了看看

谢谢,看来我的可以换了,有空拆了看看烧得怎么样了

网友B:
高四1.6不是5气门的吗,那会五阀捷达王动力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四1.6不是5气门的吗,那会五阀捷达王动力很好的

高四1.6有2V和5V,2气门的低扭大,5气门的高速好。

网友:
虽然看不太懂,但感觉很牛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