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缩水版明智SPX-936镍氢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3-01-17):
充电器是2016年买的,主机加通信线好像花了120,从网上的评价看这个牌子的充电器评价很差,主要是做工以及性能的准确度,对不起它的价格,测电池内阻就是个笑话,什么电池只要不是内阻非常高的它都显示8mΩ,现在连联机软件都下载不到了。我的这个缩水版不仅硬件缩水,软件也缩水。未缩水版充电电流是1mA变化,缩水的是25mA。刚买来拆过一次,这是第二次拆,因为与电脑联不上刚买来联机没有问题,后来电脑重装系统把原来的联机程序弄没了。现在用的是在网上找的联机程序,驱动安装成功,联机程序串口能搜到,就是联不上,就刚安装好联机成功一次,然后就联不上。与电脑联机要用他们的专用通信线。后来用USB线直接试联了一次,怀疑是不是直联把芯片烧了,所以再拆开看看。

开机画面,在充电时背光常亮,充完与未充电背光熄灭。

后壳

都喜欢标签纸下藏螺丝
发明者是谁?
最讨厌这种方式,拆了就破坏了外观

拆开后的样子

电路板正面

背面

开关电源部分,少了一大片东西,连安规电容都没了
保险丝还在

电源芯片

这个屏显控制芯片竟然不是牛屎芯

充电主控以及4颗充电控制MOS

正常版本主控有个屏蔽盒

开关管

USB口
与电脑通信用的是两边的电源脚
大佬们这符合标准吗?

合照

5功能显示界面

同时充4粒5号电池最大电流550mA,同时充两粒5号最大电流1050mA。
放电无论几粒同时放都是550mA

拆机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
这么多毛病

网友:
虽然是缩水版,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最烦这种贴纸下的螺丝,贴纸揭下来之后,贴回去容易翘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烦这种贴纸下的螺丝,贴纸揭下来之后,贴回去容易翘起来

是的,翘起来的还好些,有些会撕坏掉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用起来还不错,只是现在很少用了,吃灰了

网友:
以前买过这些玩意,但没买它。现在还有三洋MR57哪些呢。镍氢电池不好用,荒废了

网友:
手电坛的坛友

网友:
家里的镍氢都用锂电池更换了

网友:
USB口
与电脑通信用的是两边的电源脚
这就是低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只能防防小白

网友:
镍氢电池需要这么高级的充电器吗

网友:
我有一个智能充好像是明智,记不清了。各种功能都挺好,还可以智能修复电池。但就是充电时电池发热厉害,电池夹夹不稳电池,经常电池正充着跳出来。完全没有BC-CS2A好用。

网友B:
这USB根本没有他妈的通讯功能,数据是直接短接的,跟外界不同。

就电源有一个电阻出去了,到另一端有专用协议芯片在插头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USB根本没有他妈的通讯功能,数据是直接短接的,跟外界不同。

就电源有一个电阻出去了,到另一端 ...

那应该就是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
這玩意兒 有點高級哦

网友:
看着满满当当的不错呀

网友:
感觉做工挺好的    我都是傻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烦这种贴纸下的螺丝,贴纸揭下来之后,贴回去容易翘起来

我都是直接贴纸挫个洞拧出螺丝

网友:
芯片还比较大,智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