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B记DIY:闲鱼5元买的小玩熊SK-01智能电饭煲拆了清理下蟑螂

楼主(2023-01-17):
就图上这个玩意  卖家开价5元  带原厂包装盒
型号是 小玩熊 SK-01   400瓦 2L的电饭煲
主要是看重功率小 打算放汽车上用  接上车载逆变器外出使用
好像还带 酸奶和做蛋糕的功能 不过 我是用不上

样子就是这样的 拼多多 卖70多包邮吧
这台是5元自提 买的就是好的 2018年12月生产 看卖家用的也不多 二手电器现在是真不值钱

卖家开价不高 直接就是5元

那天发烧好了之后  坐公交车到杭州市区 然后骑共享单车一路取东西  取了一台100元的 acer i3 笔记本电脑 还有2个行车记录仪 一个是高清双摄的 40 另一个28 单摄的  最后取的这个电饭煲
当时一想大老远来一趟  看卖家还挂了个电吹风不错    全金属外壳海格仕 HG6614 850瓦的 标价3元 我也给买了

电饭煲拿回来本来不想拆 但是里面有螺丝的声音 而且隐约觉得  这里面有蟑螂  当然是死蟑螂了

所以还是拆了看看吧

打开后盖 原来是变压器盒子的固定螺丝掉了一个  然后就是看到了死蟑螂 和蟑螂的屎吧

我在卫生间拆的 怕弄到屋里去不好打扫

拆开后   想着彻底清洗下

就全拆散了    拆还是不难拆的  把螺丝松了  就全拆开了    加热的那个金属筒往上推 整体就拆出来了 这样塑料外壳就可以用水洗了

连加热盘也拆了 方便清理加热盘下面的铁锈

里面有两个电路板  按键面板那边是 单片机板 带数码管
除了2根线作为供电之外 就是  NTC热敏电阻 蜂鸣器 和 继电器的接口   右边的电路板 是 变压器和继电器加蜂鸣器的板子 变压器EI-35工频变压器  才1W多的额定功率

洗就要彻底洗

盖子也彻底拆开了

电饭锅下面的盖子也拆了清洗了 但是照片不知道哪里去了

洗完晾干装回去   电源插座进来的火线零线都通过温度保险或者温度开关 如果超过温度会保护吧
上图左边那个红线接的一个石蜡管包裹的应当就是温度保险或者温度开关

右边也有个 接零线了 我盲猜 一个是 保险 一个是开关

内胆还不错 涂层完好

装回去后  煮了一锅饭

煮完看着还行吧

以后可以扔汽车上用了   毕竟功率小  逆变器带的动

网友A:
虽说2l,随说像玩具,不过5元+运费也差不多15元吧,用得上还是不错

网友B:
电动车?我记得油车点烟器最大功率也就200多瓦,肯定是带不动的。

网友:
那变压器就值5元; 。

网友:
用得上还是挺值的

网友:
還不錯 小巧 方便

网友:
做工还是可圈可点的,5元值了

网友C:
5元能购这么新+好的电饭堡,怎么搜?

网友:
没用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说2l,随说像玩具,不过5元+运费也差不多15元吧,用得上还是不错

5块钱自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我记得油车点烟器最大功率也就200多瓦,肯定是带不动的。

肯定汽车了~~~

楼主:
买的就是好的啊  又不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元能购这么新+好的电饭堡,怎么搜?

这个2019年的 也不算太新吧   如果不是车上用 10-20买个大的智能电饭煲不好么   什么 美的的 东芝的   九阳的 二手 5升的 不就20  15 么 就是要自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2019年的 也不算太新吧   如果不是车上用 10-20买个大的智能电饭煲不好么   什么 美的的 东芝的   九 ...

就有点想放车上用,三年用一次,哈哈~也就这样~400W功率还大了点~200-300W还带的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有点想放车上用,三年用一次,哈哈~也就这样~400W功率还大了点~200-300W还带的动~ ...

太小的不好找   买过一个机械温控器的  双功率  500瓦  半功率 250w  试了下 虚标500瓦的逆变器可以用   实际就200多瓦吧

网友:
不会是5元还包邮吧

楼主:
明显自提 这种价位的多数都是自提啊

网友:
楼主捡漏了哈,5元,能用就值了!